[家电] 拆修飞科FS375剃须刀

楼主(2019-10-09):
很久以前在狗东买了一把飞科FS375剃须刀,差不多用了两年左右坏了,联系客服后,居然换了一个新的,换的这把差不多用了一年多,总体还是比较满意,最近充满电后,只能使用1分钟左右,怀疑是电池坏了,淘宝购买了相同型号电池回来更换,满血复活

这里隐藏了一颗螺丝

取下外壳后,还有一层内壳,共6颗螺丝,第一次有点紧,需要轻轻撬一下

两条电源线,主板到充电底座,这里需要把插在充电口金属针上的金属片撬出来

电池型号

电路板

原装电池已取下,新电池上上去后还没上锡

上锡完工

网友:
挺高级的主板啊

网友A:
飞科的电池是硬伤,以前的镍镉电池不行,锂电还是不行,就不能换家好点的电池厂?

网友:
我放了个18650

网友:
换拆机三洋的14500应该比原来的好些,如果空间够的话可以松下18650锂电池。

网友B:
我用的是飞科373,其他都挺好,就是电池不耐用

楼主:
同款剃须刀?我看那个位置18650好像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飞科373,其他都挺好,就是电池不耐用

确实如此

网友:
18650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科的电池是硬伤,以前的镍镉电池不行,锂电还是不行,就不能换家好点的电池厂? ...

的确是这样,我的也一样

网友C:
从外到内,与F376一模一样,为什么叫F375呢?

网友D:
謝謝分享  板子比我拆那好多了,这18650电池?

飞科FS305;国货设计缺陷,老友充电插头插反了!烧的雀黑雀黑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板子比我拆那好多了,这18650电池?

飞科FS305;国货设计缺陷,老友充电插头插反了!烧的雀黑雀 ...

看了你的帖子,那电路板确实是简陋啊

网友(2019-12-31):
同款剃须刀,电池坏了好办
我的电池电量是满的的,但一开机就显示要充电。不知什么原因。
而且刀头扣不紧,经常剃着剃着就弹出来。

垃圾垃圾。

网友:
我的 飞科已经被我 用稳压版 改成 usb供电的 了  这几年 再换电池都快能买新的了  干脆直接解决

网友(2021-04-30):
引用 网友C:
从外到内,与F376一模一样,为什么叫F375呢?

颜色不一样,其他一样。

网友(2024-08-10):
我的这个也坏了,今天换电池发现无法充电,检测发现电池保护坏了,手头没有可以替换的芯片,外挂了个保护板,继续服役。

网友:
它家用的都是等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