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2.8元的led灯

楼主(2019-10-09):
2.8元的LED灯,直径13厘米,高6厘米,刚到手就拆了,没招外观,拆开后发现是恒流芯片的,20颗灯珠标称12w,实际没测,感觉放到地下室应该可以。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

网友:
好像是铝基板?

网友:
值回票价咯

网友A:
外壳是怎么拆的,有点像玻璃没敢拆

网友B:
这种电阻是定做的吗?阻值很不常见,还是我见的少了

楼主:
是铝的,还不错,但铝基板后面是一个封闭的空腔,不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是怎么拆的,有点像玻璃没敢拆

塑料的,两遍有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阻是定做的吗?阻值很不常见,还是我见的少了

我不知道吔

网友:
买过质量不行,灯珠也不是家里备用的5730,这灯珠啥型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铝的,还不错,但铝基板后面是一个封闭的空腔,不利于散热

中间有插件电容,铝基板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有插件电容,铝基板是怎么做到的?

插脚弯90度,当贴片焊

网友D:
这个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

网友:
这个价格好便宜!

楼主(2019-11-14):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恒压源还是恒流源?

看到这么小阻值的电阻,你应该想到是恒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