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坛友看看这个充电器怎么改电压!

楼主(2019-10-09):
这个充电器是四串锂电池充电器(16.8)!现在电池改成五串的了(21V),不想买充电器了。想改一下电压,不知怎么下手。IC被打磨了不知道什么型号!请坛友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改成21V!谢谢!

网友A:
R14看不清,你并个10倍它阻值的电阻看看电压变成多少了。然后自己估计一下要把R14换成多少K的能得到你想要电压。
建议用2/3的R14阻值电阻串电位器调到你要的电压再换成固定电阻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打磨掉的,要么印得浅,要么本来就没印。自己抄下板,有三个脚接在一起应该很好辨识。

网友B:
r14和R11像是分压电阻,计算一下分压值是不是2.5V,是的话增大减小阻值就能调整输出电压了。注意电容的耐压,最好还是把次级电路图画出来,改得更安全

网友:
在817的输入端并一个1M电阻看看输出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4看不清,你并个10倍它阻值的电阻看看电压变成多少了。然后自己估计一下要把R14换成多少K的能得到你想要 ...

电压改好了,请问转灯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4和R11像是分压电阻,计算一下分压值是不是2.5V,是的话增大减小阻值就能调整输出电压了。注意电容的耐压 ...

电压改好了改成21.5V,请问转灯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