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一个处理液晶屏排线接触不良的方法

楼主(2019-10-09):
家里液晶出现花屏的现象,估计是年纪太大,排线接触不良了,拆开看了下,肉眼看不出,手上也没有热压的工具,想了个土办法,用电吹风最热档,风力小档,在排线上吹,然后用棉签反复压几次,装好后就正常了,半个月了,没有再花屏了。

网友A:
我直接用热风枪吹,速度要快,几秒就搞定~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办法挺多……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热风枪吹,速度要快,几秒就搞定~

热风枪不小心就会吹坏

网友:
这个要看运气~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

楼主:
液晶排线都是热压的,棉签有一定的保温效果,热风吹到排线上后用棉签滚压不会让热量快速散失,而且不会伤到排线,和导热胶条效果差不多,还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当然,这是野路子,不是正规维修。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2021-02-05):
学到了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2021-06-13):
液晶开机有竖线,烧几分钟就消失了,买了烙铁热压头买了一直吃灰没敢用。不知道多少度几秒。

网友:
估计用时间不长,如果受潮吹吹还行,接触不良这办法不靠谱……

网友B:
液晶排线用热压设计的真不是人,一次性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排线用热压设计的真不是人,一次性产品

估计和斑马纸排线的设计者是同一路人

网友(2025-05-20):
要不然怎么计划报废?

网友(2025-07-08):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颜色不正也修过一次,排线左变形吹回去插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