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BANQ的128G优盘坏了

楼主(2019-10-09):
BANQ的128G优盘,主控SM3267AE,插USB3.0的口显示未知USB设备(端口重置失败)

插USB2.0的口显示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用量产工具不识别,刚开始第一次识别后量产失败,提示
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Database

芯片精灵识别的信息如下:
设备描述: [H:][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供应商: SMI Corporation
 设备名称: USB DISK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DISK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7AE - ISP 171025E1AE
闪存识别码: 4548A7937E51 - SanDisk(闪迪) - 1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4548A7937E51 --------
-------- --------
-------- --------
-------- --------
-------- --------
-------- --------
-------- 400140024004
4008FFFFFFFF --------

网友:
我感觉没焊好

楼主:
单位发的一批优盘,用了一段时间两个都是这毛病,刚插到USB2.0上还能打开,还能复制小文件,复制大文件就不能识别了,得重新换USB口插拔

网友:
4GB。。。。感觉修它没啥意义了

网友:
有保修就拿去保修,目前的情况要么脱焊,要么闪存GG了

楼主:
确实是闪存脱焊了

网友:
慧荣的主控   做USB-CDROM

网友:
banq3年保修的,自己别乱拆

楼主:
用热风枪焊好了,可是之前没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给量产坏了,求一款量产工具啊,芯片SDYNSHDRM-128G,下的好几个工具都识别不了芯片

楼主:
改DBF表后显示pretest fail(01)(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