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博世12V GDR冲击批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9-10-09):
博世这款12V冲击批电机上的齿轮磨损了,请问大家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或者有哪位仁兄闲置的有意转让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
电机没咋地,齿轮干凸了,这是博世?我的是电机干坏了,齿轮没咋地

网友:
都说博世质量一般,如此可见了

网友:
有道理,有道路

网友:
这个用多久了,史丹利,电批是切削齿轮,切削齿轮和粉末冶金齿轮差距有多大,就是虾牌齿轮也用不到齿轮耗尽,而且虾牌齿轮比更大,磨损更多

楼主:
到我手里就是这样了,打击头也有较大的磨损,我分析是前任的朋友不是太了解这个工具的性能和扭力使用的范围,造成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是长时间,多次进行大扭力的操作形成的。

网友:
有把博世GDR10.8V冲击批,记得是2014年买的吧,去年底挂了,按下开关灯亮电机不转,估计电机挂了吧,没拆开过,不知道齿轮怎么样。

已出!!

网友:
你这是典型的欠缺保养,经常使用建议一个月最少保养一次,缺油导致的齿轮磨损!

网友:
米沃奇的到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