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上的电瓶跟电动摩托的电瓶长期并联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9-10-09):
故事背景是这样:小车上电器较多,开得很少,如果停车三天的话就会亏电,起动困难。目前我是停车断开电瓶,下次开车的时候再通电,这样的话放半个月都没问题,反正低端车也不需要担心断电后匹配的问题。我心想起动型的电瓶续航不是长项,就打算拿个电动车或UPS的电瓶来做备电,两个电瓶并联在一起,锁车后由备用电瓶辅助供电,开车时同时对两个电瓶充电,这样就能省下断开电瓶的手续了。
下面问题来了:
1、车上电瓶是65AH,备用电瓶大概10AH的样子,这种容量不同类型也不同的电瓶并联在一起有没有安全隐患
2、有没有给电瓶用的保护板之类的装置呢

网友A:
解决问题可以换一个方式方法,想办法解决掉待机功耗好像更靠谱一些,比如只留报警器。65A待三天打不燃,加个10A就多待半天,得不偿失。

网友B:
我的解决方案是,车顶加一太阳能电池板,车停户外,白天补电。

网友C:
建议你还是好好检查一下汽车电路,看看有没有漏电,如果3天就能把电瓶放亏电,多半是漏电了

网友D:
汽车上双电瓶理论上要同型号同批次。另某宝上有电瓶隔离器可以搜索学习一下

网友E:
电池并联没什么问题的,他们会互相充电,最终达到均衡,如果一个电池体质太差,反而会拖累另一个电池。

65AH的电池3天就无法启动了,还是检查下哪里漏电或者有类似停车监控的电器?如楼上说的你再并一个10AH,也就延长半天待机

网友F:
完了完了,你车漏电啊!我的45安时一个月都没事

网友G:
综合楼上坛友们的意见,还是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可以加太阳能或者充电器对电瓶补电,最后,并联没啥问题。

网友H:
直接并联肯定不行,至少也得有个隔离器防止一个吃不饱一个撑死。
我的摩托车改了2个铁锂电池,一个小电池只负责原车的油泵、起动机,另一个大容量的负责原车用电器、射灯、记录仪、加热手把,中间用的调压器做的隔离,起动电池只有平衡板没有保护板,设备电池用的保护板和平衡板

网友I:
车上用电器多这个不是什么理由,正常的车不启动的话,车里的12V点烟口都没电,这个情况要么你加了停车监控这类直接接电瓶的用电器,不然不可能3天消耗多少电的,而且你要加电瓶的话,发动机仓里有没有位置不好说,你另外接线还很成隐患,汽车自燃很多就是私接电线不规范引起的

网友:
买个充电器就行了1~2a 慢慢充 充满138v浮充就行了
如果车辆耗电 加装10a电瓶估计撑不过半天就用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问题可以换一个方式方法,想办法解决掉待机功耗好像更靠谱一些,比如只留报警器。65A待三天打不燃,加 ...

你的思路是对的,但实际情况并不能按你的思路走,因为耗电的东西都是我加上去的,除非我不用,那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解决方案是,车顶加一太阳能电池板,车停户外,白天补电。

这个我想过,也实施过,但是后来就停止了。因为电池板放车顶的话户外停车有可能会遇到淘气的小孩,万一把电线搞短路了会有危险,就算有保险丝,要是成天应付熊孩子也不实际,还别说被人直接把电池板拿走。。。。。电池板放车内挡风玻璃处,充电效果还可以,但是太阳能控制器非常烫手,怕出意外,这个要是燃起来了就真是自作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还是好好检查一下汽车电路,看看有没有漏电,如果3天就能把电瓶放亏电,多半是漏电了 ...

不是漏电,耗电的电器我都知道
原车待机电流只有几十mA,我加装了日行灯这个有30mA的待机电流(这个电流可以通过接线方式去掉,但是伴你回家的功能也同步去掉了),还有个稳压器待机电流有点多,好像是80mA左右,这个东西的作用是点火时多媒体播放不会中断,音响也不会中断。你可以注意下自己和朋友的车,点火瞬间多媒体系统几乎都会黑屏或中断一秒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上双电瓶理论上要同型号同批次。另某宝上有电瓶隔离器可以搜索学习一下 ...

好的,我学习一下看看有无可利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并联没什么问题的,他们会互相充电,最终达到均衡,如果一个电池体质太差,反而会拖累另一个电池。

65 ...

其实3天也不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以前没注意过这个问题,电瓶过放了两次,后来就一蹶不振,迅速坏掉。以后就比较保守了,基本上没有让电瓶持续放电超过3天。耗电的东西我都清楚,可以看看1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了完了,你车漏电啊!我的45安时一个月都没事

嘿嘿,我加装这些东西前一个月也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综合楼上坛友们的意见,还是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可以加太阳能或者充电器对电瓶补电,最后,并联没啥问题。 ...

不漏电,检查过的,参考1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并联肯定不行,至少也得有个隔离器防止一个吃不饱一个撑死。
我的摩托车改了2个铁锂电池,一个小电池只 ...

我摩托也换了锂电池,原来的电池莫名其妙就亏电了,绝对没有忘关大灯之类的事情发现,就在我外出停车1小时后就不能启动了,后来换了一个叫“飞客”的品牌的锂电,至今大概2年了,启动超级爽快,估计是因为电压比铅酸高的原因。也不怕过放,有保护板,有一次停车库忘关钥匙了,也没开灯,就这么把电池耗到保护,发现后充上电,原地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车上用电器多这个不是什么理由,正常的车不启动的话,车里的12V点烟口都没电,这个情况要么你加了停车监控 ...

还真是用电器多这个理由,参考14楼。点烟口有不有电得看车型,锁车状态下的确是有的有电,有的没电。机仓里确实装不下,我是打算放后备箱,我改汽车电路可不是随便扯线的,接头都是用的标准防水连接器,或焊接+热缩管+胶布,机仓内的线路还加了阻燃波纹管,所有加装的电器无论功耗大小都串了车用保险丝,力特牌的,所有加装的电线截面积都高于原车标准。我的车上没有大功率用电器,今后也不会用大功率的东西,帮朋友加装大功率设备时是从电瓶单独拉的粗线,同样做好防护措施。什么改装了电路就有隐患啥的,那是4S说给车主听的“免责声明”,只要材料上别乱省,工夫花够,思路清晰,没有什么隐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