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 元作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拆戴乐多媒体广场音响

楼主(2019-10-09):
『 元作 』败家系列——拆音响

感觉音质还不错的小音响。听了许久,这不又有新收获 ,

有这样一对音箱 。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拆掉她 。

原来是锂电池供电的。

固定螺丝都很结实 。

胶皮脚

护脚

前面喇叭

小高音喇叭

这个电池盒不错,可以改造成7.2V电池盒 。

之前改造了USB功放板

喇叭标识

最后剩下了喇叭和功放板 ,电池盒等。

最近淘汰家里的老旧产品,先拆一拆,磨合一下电动螺丝刀。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喇叭磁铁还挺大。我有一个就是纸盆大,磁铁就屁点

网友A:
这功放IC功率2X2.6W,低音喇叭标的60W,高音喇叭15W,如何带的动呢?

网友:
小时候拆喇叭,然后把磁铁拆下来,用纸包住,在沙堆里吸铁粉玩

网友:
有年头没用音箱放过音乐了~

网友:
黄尚,难道这就是紫禁城(故宫)内珍藏的奇珍异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放IC功率2X2.6W,低音喇叭标的60W,高音喇叭15W,如何带的动呢?

两个喇叭并联的,别说声音还真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功放IC功率2X2.6W,低音喇叭标的60W,高音喇叭15W,如何带的动呢?

功放接法是BTL,喇叭并联,用的还是高灵敏度的纸盆喇叭,实际功率也就15瓦。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个类似的,其实没坏,就是内置电池不行,接了外电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