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高手们来看看这个泰克TDS220示波器显示不全问题

楼主(2019-10-09):
收了个示波器,帮看看是偏光问题?电源问题?还逻辑板问题。。。这个显示不全。。。

网友A:
這是怎麼了?出糾紛了嗎。

网友B:
坏机你也收? 除非自己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怎麼了?出糾紛了嗎。

这是个死骗子,我650收的。他说是偏光问题,结果不是。这王马还不退货。小法庭他赢了。后来我又到人工投拆了他下子。答应给退300块钱。这样我心里也就平衡了。。。我是想修修他。必竟也看上此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机你也收? 除非自己会修

这不想赌一把。现在配件机出350,应该没问题。应该不会赔。淘宝人工客服介入的,他的意思是不退,怕再出问题。答应给钱。我也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想赌一把。现在配件机出350,应该没问题。应该不会赔。淘宝人工客服介入的,他的意思是不退,怕再出 ...

人工客服介入怎么操作, 小法庭失败后,客户端又提供客服电话, 我记得淘宝的客服根本就是机器人,找不到人工的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偏光是就是个高压的灯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想赌一把。现在配件机出350,应该没问题。应该不会赔。淘宝人工客服介入的,他的意思是不退,怕再出 ...

你如果始终都用闲鱼交易与对话,闲鱼直接给你退款,用微信不能提供证据!

网友C(2020-05-02):
灯管问题比较严重是不是,我想把原灯管更换成led灯条,有人知道原灯管的电压么?目前用电压表直流档测量时,竟然会拉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问题比较严重是不是,我想把原灯管更换成led灯条,有人知道原灯管的电压么?目前用电压表直流档测量时 ...

你牛,灯管也敢用表测,日光灯都是瞬间高压点亮的,工作电压倒不高,改造得把高压电路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