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教室里的防作弊屏蔽仪

楼主(2019-10-09):
教室里防止作弊安装的屏蔽仪,看着挺高大上的,每根天线上都标着数值,因为太高看不到,个头不小。

网友:
我以为要拆开看看哈!

网友:
拆开啊,不拆往这发。。。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屏蔽调频广播频段

网友:
就是个大功率手机干扰器,三运营商2-4G全频段干扰。

网友:
是干扰器,专门干扰手机信号的,某坛有卖,谁研究这玩意的!

网友:
那赶紧买5g手机,还来得及

网友:
里面是4~6个电源模块,对应几个频段的  压控振荡器   有几个还需要555   每个频段送到一块放大芯片  然后到天线。
天线结构也简单对应频段  长短不一的铜“铝”管  和内芯

网友:
站在旁边蓝牙耳机都掉线了

网友:
在非许可场所使用的话第二天就会被移动公司找到,
人家有更专业的设备,

网友:
对付这种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悄悄拆开把里面线剪了

网友A:
说实话,如果考试的话会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不久久就会头晕脑涨的。

网友:
以前GSM CDMA PHS这三种就够受的了,外壳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如果考试的话会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不久久就会头晕脑涨的。

根本没有根据。什么原理可以让考生头晕脑胀?电磁波?这么便宜的电磁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有根据。什么原理可以让考生头晕脑胀?电磁波?这么便宜的电磁武器? ...

然后教室里面的学生全部变成磁暴步兵了~

网友:
以为是你要拆的

网友:
拆机乐园已经成了晒机乐园。。。

网友:
不同的频率天线,对应2G,3G,4G 的大功率干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