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阻容降压很危险,但是康铭、雅格这么多年事实证明还是很安全!!!

楼主(2019-10-09):
都说阻容降压很危险,但是事实证明还是很安全!!!

康铭、雅格这类手电卖了这么多年,我自己就用了几十个,周围人也在用。但是没有烧过或者出问题。

网友A:
阻容降压危险,说的是这种电源高低压不是隔离的,220V交流电压会串入低压端(火线不经阻容元件降压接入),容易造成触电事故,所以要求阻容降压的电器,需要全封闭外壳,人体不能接触到内部线路。

网友:
因为低价,大家质量的期望值也低

网友:
不是220v的阻容led比较危险吗,电容会爆

网友B:
康铭、雅格烧电路的,烧灯珠的我见过很多

网友:
我2个雅格手电2个台灯都是降压电容发热股包坏了,手电扔了,台灯最后只能改锂电+4056的。不是质量好,而是懒得较真,下次避而远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康铭、雅格烧电路的,烧灯珠的我见过很多

充电的时候开手电筒,99%都会烧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危险,说的是这种电源高低压不是隔离的,220V交流电压会串入低压端(火线不经阻容元件降压接入),容 ...

大神威武!!!!!!!!!!!!!!!!!!!!!!!!!!!!!!!!!!!!!!!!!!!!!!!!!!!!!!!!!!!!!!!!!!!!!!!!!!!!!!!!!!!!!!!!!!!!!!!!!!!!!!!!!!!!!!!!!!!!!!!!!!!!!!!

网友:
有烧电容等配件的,看过好几个。

网友:
阻容降压,我烧爆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铭、雅格烧电路的,烧灯珠的我见过很多

看来我运气好。这么多年都没看到过。也可能是我看的不够多,才几十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充电的时候开手电筒,99%都会烧灯珠!!!!

我之前一个康铭的,充电的时候开了一下,灯珠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铭、雅格烧电路的,烧灯珠的我见过很多

手里烧了3个阻容的,然后就换成锂电

网友:
确实不怎么安全,不是隔离电源,容易触电。经常遇见电容鼓包。你可能会运气好没怎么看到过。

想想小时候无知,居然想用阻容降压做成一个座充给镍铬电池充电,好在没做好,插上电就炸了,不然估计我后面就触电了。

网友:
雅格烧电路的,烧灯珠的我见过很多

网友:
阻容的高压不能完全隔离…

网友:
我没碰到过充电烧灯珠的,一般都是老人用,充电的时候一打开,结果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一个康铭的,充电的时候开了一下,灯珠烧了

许多这种手电开关使用的都是单刀双掷开关,改接线——充电和开手电隔离开就可以了。我的改了以后再没有误操作烧灯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一个康铭的,充电的时候开了一下,灯珠烧了

我跟我媳妇也说过,结果她不信非要做试验,结果电筒只能扔垃圾桶了

网友:
小伙子还很年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