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电动工具电池

楼主(2019-10-09):
电动工具电池 5元一个地摊买了两个 ,不知道怎么充电, 量了电压有17.8v

网友:
可调电源充

楼主:
接哪个口充呢

网友A:
那么爽5块,三星18650

网友:
地摊上的很可能有损坏的电芯,直接充电充不进去,电芯拆下来检查一下,好的留下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爽5块,三星18650

有6个,后悔才买了两个

网友:
楼主赚大了,五毛一节三星25R,羡慕之极!

网友:
这是36V的吧?要不就是双电压输出

网友:
看做工很规整啊!!!哪个城市的地摊有这种便宜捡啊?

网友:
地摊好啊!可惜我们这里地摊都是卖花卖高仿古玩的

网友:
看着像是德伟款的电池

网友:
没太搞明白电池组咋样串并联的,照道理是两并五串吧,21V满电,建议挨个电芯单独充电吧

网友:
5元买10节三星18650电池,超值了,
那个要有专门的充电座

网友:
这价格太棒了,买来就是拆电池的。

网友B:
好像和我这个充电钻的一样

网友:
电池赚了 不错

网友:
三星动力电池,两并5串,20伏。进口电动工具电池。可以拆开重组,我的改成遥控车电池可以跑半小时

网友C:
三星25R,赚大了,拆电池用都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我这个充电钻的一样

外观差不多,我的5个槽都有接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25R,赚大了,拆电池用都值了

当时看有6个  只买了两个,第二天想去再买几个,可惜搬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