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ROSE 拆解』国庆节变成劳动节2,拆修华为荣耀6手机。

楼主(2019-10-09):
上一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181
食堂大师傅节前让帮忙修手机。吃完午饭我就把手机丢我办公桌上了。
下午一同事来我屋,看到这手机就问了一嘴。我说食堂的,让我帮忙修修。
结果,同事说,她家里也有个坏手机,问我看能不能修修,修好了给她婆婆用。。。
好吧。。。还有谁?还有谁?还有没有了!!!
同事拿来的荣耀6。麒麟920  3+16的。
居然和食堂大师傅拿来那个一个毛病。。。没震动。。。
除了没震动以外,距离感应也不好用, 指示灯关机也是红灯低亮。
指示灯这个有点奇葩啊!不管开机还是关机,红灯都是低亮状态。

后盖,开始以为是玻璃的。实际上是塑料。。。

既然是塑料就敢下手了。
用DIY的超薄拆机片找个缝插进去,划一圈就开了。

后盖里面好大一片石墨导热贴。

拆掉后盖后,可以看到电池,和固定主板的内层盖。
手机的总体结构和荣耀4X,荣耀7很相似。
3000mah电池。放到现在来看,容量小了点。

拆掉所有螺丝,撬开内层的盖板。

耳机孔位置有个进水贴,已经红了。看来有进水?要凉?

目测主板上任何位置都没有水痕。

打开所有排线取下主板。

发现耳机附近一个排线座腐蚀严重。

排线上连着震动,距离感应,耳机孔和指示灯,固定在前壳上。
把所有连着的东西都扣下来,这边腐蚀的也挺严重的。估计问题就在这了。

拿掉主板的前壳,中间CPU位置也有一块石墨导热垫。

先处理主板的排线座。洗刷干净后看上去情况还好。

再处理排线。装回试机,震动有了,距离感应也好用了,指示灯也不低亮了。
不过,这指示灯只会亮红灯,绿灯始终不亮。
再仔细观察排线,发现排线座有几一个脚腐蚀的已经发黑了。
用小刀刮刮,然后重新补焊一下装回试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有台hwmt8也是,进水,然后就绿灯一直微亮。。。

网友:
还分开发,这两帖让你忙坏了

网友:
楼主这照片用啥设备照的?真不错。

网友:
我也有同款手机,这两天准备再换块电池。已经换过一次了。

网友:
进水机故障比较难处理

网友:
荣耀6也真够老的了,好像比4X还早上市两月,我6X都快淘汰了,没钱买新手机,将就着用吧

网友:
谢谢分享。肉丝MM,做名人也是一种累啊。。。。。。

网友:
这脚太小太密,可不好补焊呢

网友:
荣耀6,电池鼓了往后顶,荣耀7,电池鼓了往屏幕顶,低端真不咋地。

网友A:
厉害厉害~~ Rose大神可以开维修店了,这故障一台至少150元!~

网友:
两机同样故障现象,不同故障原因

网友:
之前 100买了个假的这个,MTK的芯,反复重启,后来加50换了个 一加一  16g

网友:
给我也修修

网友:
名人好累啊,哈哈,主要还是手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Rose大神可以开维修店了,这故障一台至少150元!~

150?给食堂师傅修手机,你懂的

网友:
我以前也有台白色的,惊艳,很漂亮,刚出来时就喜欢上了,等到后来降低了才买的。用了好多年,后来又给老婆用了两年,然后某天晚上走路掉了,没找回来。到现在都还是喜欢荣耀6那种类型的手机,现在的手机看着越来越没意思,特别是金属机身又重太滑,不包手机壳不行

网友:
这手艺,没话说啊,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