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联想超薄本,开苞看看里面做工如何

楼主(2019-10-09):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联想超薄本,苗条身躯!开苞看看里面做工如何,猜一猜什么配置?

网友A:
看样子也不轻,两公斤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也不轻,两公斤以上吧

内置电池  一点多公斤

网友:
看图猜配置?你当我们算卦的呢?

网友:
缩水版M.2无线网卡

网友:
A6-9225 4G 128G固态 独显

网友B:
既然是低功耗芯片低电压供电了,为什么还要沿用19V的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低功耗芯片低电压供电了,为什么还要沿用19V的充电器呢

因为为了快速充电,功率需要比较大,电压低了电流就会太大。所以现在连USB-C都把电压标准提高到20V了。

网友C:
哪有这样拍照的,全是局部图,开壳应该有一张整体概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有这样拍照的,全是局部图,开壳应该有一张整体概览图。

图片太大了  已经补齐了一张整体开壳  图

网友:
用的什么固态?

网友:
看着也不轻薄了

网友:
谁科普一下这无线网卡及插槽接口,我感觉插槽是MINIPIC-E 但网卡不知道接口定义,网卡有两个缺口,可能还兼容其他接口

网友:
那个网卡怎么看着跟闹着玩似的

网友:
电池小了点。

网友:
没有淑女,差评!

网友:
应该是标准SATA的固态吧

网友:
楼主一定对超薄有误解。

一般无风扇上网本才是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