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首拆施耐德 APC AP7851 插座级计量型机架PDU

楼主(2019-10-09):
菊花厂淘汰下来的,这次到货700多个。说白了,还是个插线板,只是能联网实时监测每个端口的电压和电流,并且控制开/关。
全长1619mm,一般人可能hou不住;

其实里面也没什么,就多了几块板子,线粗了些,然后很多地方用的是压线端子来连接,

稳压的这块板子有三对进线端子“Phase A、B、C”,可能有更高端的型号来匹配三相电,我把A换到B还是能正常工作。

控制端口的两块板子

用的是Intel的百兆网络芯片。

这个是外面,长这样:

稳压电路的特写,黑色的热缩管是控制板过来的信号线;

背面啥也没有

再来点特写

有没有感兴趣的小伙伴要买点,可以来骚扰我。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不过这插口。。。。。。

网友:
做工不错,1.6米多一般人怕是用不上,关键是没地方放,我买了个1.2米的现在还墙上挂着呢,太长了,没地方装

网友:
三位数就不要回复我了。

网友:
这东西太古老了。除了特别发烧友爱好收藏外,不如现在的,比如鸿雁计量插座,公牛的,小米的好多选择了。
如果三位数的价格,真是可以留着传家了。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施耐德插座做工不错

网友:
有意,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有意。价格?另外机柜安装用的零件有没有

网友:
挺感兴趣的啊,可以拆模块来改造其他用,不知道这个控制软件有没有?楼主应该说说怎么卖啊

网友:
那个检测部分对于个人属于华而不实的物件,如果能支持网络控制(最好同时兼容无线)一定数量出、入的开关量再加上原本的检测功能,那么这么好的做工估计很多人都想要了。

网友:
用上分线器了?

网友A:
什么柜子会有1.6米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柜子会有1.6米宽呢

竖着装的。一个柜子还装俩。

网友:
做工非常不错,非常好了!

家用肯定用不上了,,如果公司用  这接口又怪怪的,要有配套的电源线才能用吧

网友:
斐讯DC1 ,神器

网友:
太长了,楼主不妨截断,按插位卖,应该好卖

楼主:
回复和私信我的小伙伴还蛮多的,比我想象的要热情多了。我就统一回复一下:插排外壳材质为铁,净重4.2~4.3公斤,如果线长的要更重。它主要是放在机柜里的,我们收购的时候也有很多崭新的apc机柜,现在还有部分。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附件的,应该是用来理线的。如下图:

最后一个就是大家关心的价格问题,那几位说不超过三位数的兄弟,麻烦你们研究下市场价再来发言吧。但是!如果你们710个全打包,我就99一个卖给你们。
这个东西非常不好打包装,我们也不是专门卖这个的,所以最好是批量采购:
90个一卡板可以做到120一个;40个以上可以做到150一个;10个起拍180;
我不大喜欢单个卖,700个一个一个卖打包都要打死我,而且还不知道怎么打包。但是既然在论坛里分享,我还是可以卖的,不过价格就贵些,要220一只。你们得尊重我一个个打包的幸苦。
我等下在交易区发帖,这个就当讨论了。

网友:
没那么大的机房能用这么多的p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