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VGA转AV电路

楼主(2019-10-09):
注意!评论中请勿提到下图的转换器!谢谢!

剪下一块洞洞板:

一堆破电路板上拆到所需的器件,8个电阻1个电容:

开始焊接:

制作完成的板子:

反面还有个贴片电阻:

上机,一边接电脑VGA一边接大屁股电视AV输入:

图像出来是黑白的,不过一次成功有成就感:

接液晶电视,同样是黑白图像,但长宽比不正常,横向压缩严重:

电路根据下图接线的,这个图AB钙上有:

网友:
分辨率必须设成VGA 640x480

网友A:
我去,10年前我查了一堆资料,各种电路上,没成功.

网友B:
来个大神分析一下什么原理

网友:
直接混合R,G,B,H,V是不行的,没转换器就换个带视频输出的显卡。

网友:
这个偏频多了会烧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大神分析一下什么原理

在640x480隔行扫描的分辨率下,信号的行场扫描频率和NTSC AV信号是一样的,把三基色的信号合在一起就是亮度信号再合上行场同步信号就能让多制式电视以NTSC模式工作,但是因为没有色度信号,只能显示黑边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10年前我查了一堆资料,各种电路上,没成功.

必须把显卡设成640x480隔行扫描60Hz场频的模式才行。

网友:
大屁股很少见咯

网友:
VGA是RGB和XY模拟信号可以这样玩,DVI-D HDMI DP数字信号就必须用转接芯片了。这样的转接头没EDID,显卡可能不输出信号,就算输出分辨率也不能完全匹配CVBS的720*576

网友:
8bit guy 我也在看hhh

网友(2020-03-05):
有点意思。。要得到匹配的分辨率/色彩恐怕还是得芯片转换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楼主拒绝的东西,里面电路好复杂

网友:
楼主前面那个是XX to vga?你做的是vga to XX:lol:
xx to vga就不得不用芯片了吧。。。

网友:
拒绝带色的是为了怀旧吗

网友(2020-11-14):
有意思,字数

网友:
以前买过 VGA 转 AV 的线,结果试了多台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都没成功。

网友:
如果9年前有这个帖子  我那时候不至于满世界得买VGA转AV:shocked:

网友(2023-06-18):
没有大屁股了,不然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