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摇步器,我猜到里面电路会非常简单,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的简单。。。

楼主(2019-10-09):
说实话,不得不佩服那些模电高手们设计的电子产品,到手第一步肯定得拆开研究研究。

我猜里面肯定有电磁铁,然后就是三极管,嗯。。应该还有只霍尔。

拆开一看,好吧,就一个电磁铁+一只三极管,我猜下面一定有只电阻啥的。

先看看三极管型号。

我去。。。电阻都省了,这也真够省的。。。

网友A:
买这种产品的真无聊。

网友B:
买这个装B?好像我的华为手机用这玩意摇不动,有次在店里看到这个,放上去摇了半分钟步数没变

网友C:
羊毛党好像喜欢这个

网友D:
给个电路图啊~看着挺简单或许俺这个电路小白可以试试撒

网友:
看我的,我改成了电池用

网友E:
好像是零几年基于钟摆的结构,有些加了副关节翻跟头的小人。线圈好像有两层,一层检测反电动势到三极管,让另一层线圈循环通断,实现钟摆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个装B?好像我的华为手机用这玩意摇不动,有次在店里看到这个,放上去摇了半分钟步数没变 ...

荣耀没问题,部分手机和手环算法比较严格,所以用手摇不会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羊毛党好像喜欢这个

我也是看同事买了个才买个玩玩,每天的能量我都懒的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电路图啊~看着挺简单或许俺这个电路小白可以试试撒

这还要啥电路啊,就两组线圈,磁铁经过线圈1,线圈1产生电压至三极管基级,三极管导通后给线圈2供电,线圈2产生磁性推动磁铁,然后就一直这么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零几年基于钟摆的结构,有些加了副关节翻跟头的小人。线圈好像有两层,一层检测反电动势到三极管,让 ...

没错,就是这个原理,先用磁生电,在用电生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荣耀没问题,部分手机和手环算法比较严格,所以用手摇不会有反应。

我是荣耀6X啊,就是摇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荣耀6X啊,就是摇不动

我手里刚好有个淘汰不用的6X,改天试试,反正手里两部荣耀7X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真简单,主要材料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这种产品的真无聊。

这你说错了,有的app可以步数换红包,对于羊毛党大有用处,我在微信里面京东拼步经常拿步数换10京豆,蚊子腿也是肉,除了这个其他的一个月下来撸京豆大概能撸一万多豆豆,大概100元左右!!虽然这京豆看着一点不起眼,积少成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荣耀6X啊,就是摇不动

使劲摇,摇到外婆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要啥电路啊,就两组线圈,磁铁经过线圈1,线圈1产生电压至三极管基级,三极管导通后给线圈2供电,线 ...

对小白来说太复杂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还要啥电路啊,就两组线圈,磁铁经过线圈1,线圈1产生电压至三极管基级,三极管导通后给线圈2供电,线 ...

那如果磁铁以最近的距离停在线圈1的位置 是不是一直要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如果磁铁以最近的距离停在线圈1的位置 是不是一直要供电呢?

不会,没有产生切割磁力线,也就是说相当于发电机的轴没有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没有产生切割磁力线,也就是说相当于发电机的轴没有转动。

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