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睿登RD6006 低成本简配装机

楼主(2019-10-09):
睿登新出的RD6006真是不错,尽管已经有了RD5015,但还是没忍住6006操作上的便捷,入坑。
之前一直纠结于大小,到手后感觉体积不大。非常OK。
5015当时就是简配,我需要用到大电流的地方不多,之所以买5015,仅仅是因为这个型号促销,其实我基本用不到15A,而且,我没有电源配给它。
当时5015就是配了个50V左右的电动车充电器随便一用就是了。而新来的6006粗一看大小,感觉跟电动车充电器的大小还是差不多。比了下应该没问题,那就是它了。

跟之前用5015+电动车充电器组的电源大小对比。长宽差不多,就是它了。

另外说句当时的5015
因为5015是15A大电流版本,所以功率板是另外一块挺大的pcb,而且跟电动车充电器内部的散热片等结构有冲突,所以就如图上你们所见,中间被支开了一条缝,用两片pcb,一边一片固定的,顺便加了个总电源开关。侧面挖掉一面壳体,然后把表头嵌进去,下面壳体也挖去一半,装了一般用于音箱的快装夹线夹,这样方便换线(然而,我好像没怎么用这功能)。因为5015调节电压电流比较麻烦,所以用得比较少,基本就是夹了根电热丝切切塑料(原谅我这样浪费5015)。

好,开始撸6006的外壳。之前被32大佬忽悠着买了两个电动车充电器,没想到现在居然都用上了。
拆开,上壳体,充电手钻+小锯片,挖空上面。

修一下边,然后把6006塞进去,,上下边打上热熔胶。外露那么一段,原因跟5015是一样的,内部结构冲突,所以不可能让6006完全塞进去那么完美,只能如此委曲求全。高度事先比过了,也考虑了内部结构的冲突。

这里说下,6006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里面一边高一边低,有风扇那边还有电容、电感、继电器,无论如何这空间都省不下来。而另一边却只有底层pcb,上层pcb都没延伸到这边,所以整体上一边高一边低,不太方便跟AC/DC电源合体。
尽管一再努力,那个DC输入端还是跟电动车充电器里面的散热片冲突,所以我把那个座子拆了,用一段硅胶线把插座引了出来。电流按理论6A考虑,实际当然要留一定的余量(其实我用的硅胶线,至少过10A不成问题)。    上半部分就这样

下面开始下半截的处理。
首选底壳上有两个固定螺丝的柱子,剪了,这样可以让PCB更靠近底壳,背面没什么热量,不用太担心,而且我基本不用大电流。
然后没有固定pcb的螺丝了,就只能自己另外开孔了。4个孔,然后用扎带把pcb绑到底壳上。
输出引出足够电流的线,原来焊接在背面的风扇拆下来,焊了个2pin的针座。

背面扎带。pcb不重,不用担心掉下来什么的。

左上角开了个方洞,装个总电源开关。话说这电动车充电器,为了省那几毛钱,连个开关都不省得用,还得我给配一个。

左下的角落,还可以把风扇塞进去,2333333。
另外,测温线我这里没拍,测温探头弄点硅橡胶粘在电动车充电器那个散热片上就行了,最热最危险最容易挂的就它后面的那个管子。接了这个温度传感器,就可以在6006的主界面看到AC/DC的温度,温度太高了就不要勉强了。

就这样,可以合体了。

开机

跟5015放一起看一下

另外,群里朋友说跟电动车充电器放在一起导致纹波大,估计是因为电动车充电器本身纹波大引起的。
我特意用好的电源供了下电试试,5V @ 400mA时,纹波大概200mV吧。反正开关电源,你不能要求太高了。

这按键按起来真舒服。操作也方便。
说下小小的问题,按键跟编码器旋钮有点太近了,操作编码器附近的按键时候不是很方便。
另外,输出接线柱是焊在功率板上的,而逻辑板是压在功率板之下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动烙铁就接触不到逻辑板,这里有点小纠结。
按键逻辑方面也比较满意。但是没按V-set之前,按任意键几乎都无作用。我感觉这里可以小改一下,按数字键直接修改电压,按左右键,直接选择调整位。简单点说就是平时条件下都跟按了V-set一样的效果,直接修改电压,只有按了I-set才修改电流,这样似乎更方便点。毕竟改电压的时候比较多。它有按键超时,超时过后就自动跳出了电压调整状态,每次要改都要按V-set键,有点小麻烦。
存储9组常用输出也非常方便,但是异常掉电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保存电压电流呀?我不是想保存,我就是随手关了电源开关而已,我感觉这保存不必要。因为存储功能非常方便,没必要自动保存,我就调个电压临时用下,我希望再开机时恢复初始状态就行,不用恢复掉电状态。

电压电流都比较稳定,精度也比较满意,考虑下价格,性价比太高了。感谢睿登给我们带来这么低价钱却又这么好用的产品。
OK,就这么多。

网友A:
5V 400mA纹波大概200mV,这也太大了吧,而且看图片示波器里有很多尖峰,VPP应该是尖峰数值,建议你重新测量,并保证使用正确的方法测量,比如:使用交流测量、打开带宽限制、在探头两端接一只0.1uF的瓷片电容滤除探头,尽量不要用探头帽。

网友:
多好一个面板框 硬是被你做出了山寨杂烩的味道

网友:
这么漂亮一个面板,配这么丑一盒子

网友:
顾头不顾腚

网友:
用5080A校准源当电源太奢侈了

网友:
耗子大佬也终于忍不住下手了啊…

网友:
谢谢分享,其实可以用两个盒子摞起来的,一个装电源,一个装模块。空间大,隔离好,也美观,最主要是还有空间加大滤波电容哈哈

网友:
太丑了对不起它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400mA纹波大概200mV,这也太大了吧,而且看图片示波器里有很多尖峰,VPP应该是尖峰数值,建议你重新测量 ...

测纹波不都用交流档测么?
示波器一格200mV,我说纹波大概200mV有错?
并了0.1uF的电容滤波,你还测个毛线球球的纹波,有纹波也都滤没了好吧。

网友:
大神!我要是睿登老板,坚决要求你退货,你这是砸睿登的场子。尤其是那么漂亮的RD6006硬是被整成另类垃圾!

网友:
哈哈,建议淘宝好评+晒图  看看老板能不能送你一个外壳

网友:
既然买了这个高大上的RD6006,为什么不弄个好点的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纹波不都用交流档测么?
示波器一格200mV,我说纹波大概200mV有错?
并了0.1uF的电容滤波,你还测个毛 ...

兄弟,听人劝吃饱饭,你到底会不会用示波器啊?!就你那测法,探头整个就一电磁波接收天线,至于为什么并联0.1uF电容,建议你还是好好学习一下示波器怎么用,如何测量纹波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听人劝吃饱饭,你到底会不会用示波器啊?!就你那测法,探头整个就一电磁波接收天线,至于为什么并 ...

哈哈哈哈,我不会用示波器,您老指导得对。
您老吃饱了么?

网友B:
我的纹波测出来没那么大,大概 50-60 毫伏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测量有问题,直接带载 5V 0.5A 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纹波测出来没那么大,大概 50-60 毫伏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测量有问题,直接带载 5V 0.5A 测的 ...

跟输入输出之间的压差,还有负载电流的大小等各种因素都有关。因为是dc/dc电源,压差大,占空比就小,有纹波很正常。
因为别人说纹波好大,我就随便测了下,不用辣么当真 。但是照片是实拍的。

网友:
这个电源模块的纹波确实有点大。这个外壳做得有些………………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不错,废物利用,尽量降低成本,只是有点不美观

网友:
强行合体最致命.......好歹20来块买个防水盒子挖孔塞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