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车载MP3播放器多功能蓝牙接收器————改————蓝牙接收器转有线音响

楼主(2019-10-09):
某天突然看到卷后14元还包邮,想着给亲戚买个,结果回来测试发现FM接收到音频信号失真,音质严重受损,卖家让我换别的车试试(拖延大法),我说早试过了,卖家应该清楚原因直接让我申请退款不退货,所以手里就有了这么一个没啥用的玩意。

拆开研究查资料也没找到声音失真的原因,直到有一天,朋友说多媒体音箱的3.5插头插在手机上,整天动来动的去把线折断了,我就想着给他换个音频插头,整天那么频繁的插拔拿来拿去也不是事,断是迟早的,所以就想着用这玩意给他改一个蓝牙转有线的接收器。

1、就是这么个玩意,已经被我大卸八块,将DC-DC部分和主板分离。

2、杰理方案,短短几年就雄起的一家公司,并拥有不小的市场。
拆掉FM调制IC及周边部分元件,接好5V电源,用有线音箱先测试一下,看看声音失真到底是FM发射问题,还是蓝牙芯片本身的问题,经过测试发现音质还行,失真的现象完全消失。

3、既然没问题,那就开整,先找个全新没用过的三星充电器,榔头伺候拆出里面的电源板。

4、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公模塑料外壳比划比划,欲善其事先利其器,DIY得力助手之一:麻花钻头套装。

5、直接把车载蓝牙接收器的上半身用704粘在外壳上,这样原有的切换歌曲功能、接听电话功能、调节音量功能都还在。加铁块压着防止粘歪,12小时候基本固化。

6、塑料外壳里装好3.5mm插座和电源板,焊接好连接线并打704做固定。

7、等胶都固化后,插上有线音响的音频插头就可以用了,废物再利用,DIY到此完工。

网友:
让人脑洞大开.................还以为你修好了呢。

网友A:
引出的是那些线,说说嘛,我一直想改

网友:
8块多买了一个,全集成方案,发射电路也集成在一起,最要命的FM发射是单声道的,不过我一般也就用导航,单声道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出的是那些线,说说嘛,我一直想改

注意图2,C6 C7 R4 R5分别为左右声道的音频输出,左右声道输出接在C6 C7 和 R4 R5中间就可以,具体得看方案是否和我这个一样。

网友B:
这个号称现代的么,我感觉音质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图2,C6 C7 R4 R5分别为左右声道的音频输出,左右声道输出接在C6 C7 和 R4 R5中间就可以,具体得看方 ...

谢谢分享我也是杰科方案,电路板不同而已,以前找到过,太小焊点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号称现代的么,我感觉音质还行吧

改转有线后音质还行,但是改装前的FM信号明细不对劲,失真很严重,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个例,还是专门把这些残次品发给领劵的人。

网友:
这个是不是改成220v了

网友(2021-05-09):
我的用了几年,今天终于忍无可忍把它拆开给改了有线,多谢你的左右声道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