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关于慧荣3268ab白片开卡求组!

楼主(2019-10-10):
f是东芝的白片,原FlashCE是98.3A.95.93.7A.50,这个F显示CE是98.3A.95.93.7A.51,量产程序显示不支持该闪存,我就修改了量产程序的支持列表,把原CE的50修改为51,再进行量产就一直卡在pretest,量产进行7000多秒的时候就丢失设备,求大佬解惑!

网友A:
红圈处取消;
红框里选erase all block;
蓝框里选标准tsop;

网友B:
你需要短接SB8.SB10.。。。TDK高格不过就找黑片工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短接SB8.SB10.。。。TDK高格不过就找黑片工具开。。。

SB8是这样的,短接SB10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处取消;
红框里选erase all block;
蓝框里选标准tsop;

貌似还是一样,卡在pretest

网友A:
要不换个软件版本试试,用这个SM32X_2.5.67_R0724

网友:
还是软件原生支持比较靠谱。慧荣的量产本就奇奇怪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换个软件版本试试,用这个SM32X_2.5.67_R0724

还是不行……全部显示这个

楼主(2019-12-09):
问题已解决,直接去掉sb8的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