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ANDISK SDTNSICMA-064G 15nm TLC 1znm ID:453E9AA37E51 有人贴过吗,速度如何?

楼主(2019-10-10):
咸鱼有个80的256G 4CE 半成品送外壳USB2.0,闪存是打标REMARK片卖家说USB2.0读只有16,写只有7,跑HWTEST怕是要把主控给烫掉
主控是3271或者6989,看了下这个闪存百度谷歌都没有案例
在谷歌找到有个老毛子买到个917+2CE该nand的,但是没测速

想问下各位有没有贴过这个闪存的,4CE速度应该还可以?
不过REMARK片是真的看RP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有想法贴到其他主控上?

楼主:
然后想让卖家换主控,但是卖家说一个不换,不知道10个可不可以代焊,坛内凑够十个我去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想让卖家换主控,但是卖家说一个不换,不知道10个可不可以代焊,坛内凑够十个我去问问? ...

拆换主控,成本太高。又不是什么好闪存。10个人估计很难凑。

网友B:
这东西是解扣片吧。。。解扣片一般工厂有量就能搞,但是工厂有量搞不出来搬板要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解扣片吧。。。解扣片一般工厂有量就能搞,但是工厂有量搞不出来搬板要谨慎 ...

目前知道的917是支持这个NAND的,卖家说有量能帮忙换板,没量只能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换主控,成本太高。又不是什么好闪存。10个人估计很难凑。

价格不错啊,4块的主控80的U盘手工收5块邮费算8块,100不到的256G U盘哪里找
虽然卖家那有现成的三合一 3268 256G 正片 也就13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不错啊,4块的主控80的U盘手工收5块邮费算8块,100不到的256G U盘哪里找
虽然卖家那有现成的三合一 3 ...

只是价格诱人,好就未必。一分价钱一分货,垃圾闪存配垃圾主控很正常。3268比6989贵3~4元而已,差价都在闪存上。

网友C:
上3268还可以写28读5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3268还可以写28读53

兄弟是直接开吗 ?还是自己改的参数?我也买了一个,但是真的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3268还可以写28读53

能不能做几个拿出来卖

网友:
用R1214这个版本开的

网友:
搞错了是R1109和R1229这2个版本都可以开

网友D:
没什么好玩的,这个就是解扣的1THL不是什么好东西,想贴盘也可以58XT可以开

网友E:
7E51还好搞,我的是7ED1 只能开安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3268还可以写28读53

原来老哥已经买了……还不错吧,一般U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7E51还好搞,我的是7ED1 只能开安国了

你也买了啊……这玩意还有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好玩的,这个就是解扣的1THL不是什么好东西,想贴盘也可以58XT可以开 ...

什么是解扣

网友(2019-12-31):
引用 网友C:
上3268还可以写28读53

大佬,求一张R1229的设置图,我这每次PRESCAN都提示 CONN`T 3259INFO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3268还可以写28读53

ISP 需要怎么选呢 ?  3268AB  我的好像是64G的颗粒

网友(2025-07-16):
引用 网友C:
上3268还可以写28读53

朋友你好,可以给这个量产工具吗?我用了几个量产工具都量产不成功。邮箱:765652323@qq.com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