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AKG-K450耳机改蓝牙耳机(半外置),JDY-64差分输出模块

楼主(2019-10-10):
    手上AKG-K450用了也好久了,现在都是用手机听音乐听歌,带个线觉得真不方便,不小心就挂一下,加上这细得让人揪心的线实在担心随时会断掉,动了改成蓝牙的念头。    在网上搜索找到wasdwasd0105给K450加装蓝牙和hbliwww给K420加装蓝牙的贴子,发现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只是这小小的空间里想塞个模块再加电池对音质到底有多少影响不敢讲,终归可能还是没有外挂的好吧,也有人买个或做个模块插耳机输入口上,或者用接收器加线,还是觉得不太方便,于是在网上搜索尽可能小的模块,终于找到一款JDY-64的,据说音质还不错。

    改装过程如下:
    一、需求:蓝牙模块,电池(尽可能大),微动开关,容器(装电池、模块、开关,还要能固定在耳机上);蓝牙模块上面提过了,一元硬币大小,4.2的版本,自带充电功能,只是没有指示灯。电池找来找去,找到一块500mAh的,看前面大神的改装,想来应该也能用满长时间的了。
    二、熟悉下蓝牙模块,画个电路接线图先。

    三、找容器,因为没有合适的一直拖着拖了好久,直到某天无意中发现一个人丹盒子大小刚刚好,即能卡到耳机上又能把所有元器件都装进去,就它了。硬撬开,把顶也削掉,利用耳机本来的盖板做顶。这个没拍到照片,过会儿看成品吧。
    四、做好准备工作,开始飞线。模块粘在电池上,塞进盒子里,微动开关、Mic和Micro充电线头都是热熔胶粘在盒子上开的洞里。最终成品里的线比较多,可能有哪根线影响到天线了,导致离开5米以外就开始断断续续,不过一般也不会离太远,就这样了。

    五、模块引了四根线进入左侧耳机里,在耳机上开了个小洞,用其他耳机的线穿进去,同时在耳机的插口线路板上粘了一个微动开关,把右耳的地线切断了接开关上,用于切换蓝牙与插线,简单点讲就是蓝牙的时候把左、右耳的共地断开使用差分输出,插线时将它们连起来不然一边不响。
    在装这个小开关之前的过程中试了一下不理会模块的差分,直接共地连接,结果可想而知,丢了N多细节。所以还是把它加上去了。尺寸测量错误导致孔开大了,最后使用热熔胶把多余部分封了一下。

    六、原来的盖子上开小孔,微动开关脚掰弯了插进去,既用来接线也用来固定开关。

    七、盖子盖好,粘牢。为了好看点,用记号笔把原来绿色的盒子涂黑了,反正都是丑,能美点是点吧。成品如下:

    另外,送个人丹的盒子照,网上找来的

    八、总结:
    一、音质,还可以,因为只是打了个小洞进的线,对于腔体内部基本没什么改动,理论上音质影响不大。也对同一首歌用蓝牙和插线做了对比,还是有些差异的,蓝牙的效果没有插线的好,不太明显就是了,从方便来讲平时还是用蓝牙,插线是为了防止没电的时候还想听以防万一用的。
    二、电池,500mAh真的能用很久很久,没具体计时间,经常是一天听几个小时,好几天才充一次电。充电没有指示灯,反正插个几个小时拔下来就得,手机上有电量显示。
    三、外观,有点丑,不过还在可接受范围内,戴着出街倒是也没吸引几个人的目光,毕竟只是边上厚了一点,也没人在意。只是原来的盒子装不下了。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蓝牙耳机卖了,也许比这种改装还要好,也不贵,只是不想它睡到角落里去吃灰,改改继续用,勤俭持家嘛哈哈。

网友A:
买一个AKG的蓝牙头戴耳机啊,音质外观都强不少,这样DIY不好看。

网友B:
k450的音质还是牛逼的,可惜毁发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AKG的蓝牙头戴耳机啊,音质外观都强不少,这样DIY不好看。

肯定不好看啊,毕竟自己弄出来的。
不过买个蓝牙这个K450就得闲置下来了哇,有点舍不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k450的音质还是牛逼的,可惜毁发型

所有头戴都毁发型吧
短发,不怕毁嘿嘿

网友C:
最近LP买了付魔声录音师3,带降噪,蓝牙,听感真的舒服,好想拆开看看电路构造,又怕LP回来拼命,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LP买了付魔声录音师3,带降噪,蓝牙,听感真的舒服,好想拆开看看电路构造,又怕LP回来拼命,不敢下手: ...

先把私房钱准备好,万一装不回去马上再买一个,这个自己偷偷藏起来
玩笑玩笑,现在基本都是集成电路,装不回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我的k420怎么改?

楼主:
K420是半开放式耳机,不能这样改,这样改肯定会影响一边的声音,到时候听起来两边不一致了吧。
可以考虑前面大神的贴子,内置。或者用个蓝牙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