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电脑玩NAS: 从OMV改装黑群晖,改善共享文件夹的兼容性

楼主(2019-10-10):
这台老电脑的配置,如下,之前装了OpenMediaVault, 六块2TB硬盘
用途是保存不常用的文件,只有在传送文件的时候才会开机

CPU:    AMD Athlon64 3000+
主板: Asus A8N-VM CSM
网卡: 板载 NVIDIA nForce 430 Gigabit

改装黑群晖的起因是这样的,

常用的电视盒子是海美迪Q5II,老盒子了,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电视还是十年前的1080p,所以也没必要升级这个海美迪电视盒
电视盒之前设置的访问群晖共享文件夹,和一台windows 2008的共享文件夹,没有遇到什么连接问题

最近玩一个树莓Pi3,设置了Transmission下载工具和 Samba文件共享,从Windows上访问Pi上面的samba共享文件夹没有问题
可是从海美迪电视盒子访问Pi上面的samba共享文件夹,总是报告网络连接不上,电视盒子上面也没有更多更详细的错误信息了,
就想着用电视盒子链接OMV的共享,结果也是同样的连接不上,同样的错误提示

我查找了一下网络,尝试从OMV上面能找到点错误信息,最终也是没有什么结果

树莓PI和OMV设置出来的共享文件夹,从Windows上就可以顺利访问,从电视盒子就不能访问,我又找不到错误原因,就只能归结到兼容性问题了
而电视盒子可以顺利访问群晖的共享文件夹,群晖的文件共享服务一定有特别的地方,在我搞明白这些细节之前,我打算玩一下黑群晖,改造这台旧电脑

于是备份了OMV上面的数据,开始折腾黑群晖

主要参考的网站
nas2x.com

这台古董电脑尝试DSM6.x没有成功,后来不折腾了,直接装了DSM5.2版,很顺利
主要参考
https://www.nas2x.com/threads/xpenoboot-for-dsm-5-2-5967-1.13/

装完黑群晖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测试共享文件夹,电视盒子果然可以访问了

现在最好奇的就是群晖怎么做到共享文件夹良好的兼容性的,如果能掌握这一点技术,我就可以改造树莓Pi上面的samba服务的兼容性了

希望了解的网友能给一些帮助,多谢了

楼主:
折腾黑群晖的时候还遇到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块2T硬盘,WD绿盘,2010年的,但是用时间也就两千多小时,加电两百多次,SMART信息健康,群晖系统报告出错了,拆下来,装在windows上,查看smart信息也是正常的,用DiskGenius5.2扫描坏道,也没有发现损坏的,只找到40多个良好的,其余都是优秀,

这块绿盘以前一直在硬盘盒子里用,所以开机次数和小时数都不多,主要用于备份的

群晖检测到错误,在windows下用又没有任何问题,这就匪夷所思了,

楼主:
同样的硬盘位,又出问题了,这回就怀疑是SATA数据线了,换了一条数据线,做了卷修复,观察一下

楼主:
更换SATA线以后,好像就没问题了,完成了八九个小时的卷修复,现在一切正常了

楼主:
OpenMediaVault NAS支持电视播放盒子共享问题解决了,

最终解决方法,就是在OMV中SMB/CIFS服务设置最下面的 Extra options,增加三行
ntlm auth = yes
lanman auth = yes
raw NTLMv2 auth = yes

保存设置以后OMV会自动重启SMB服务
这样设置以后,安卓电视播放器就可以访问OMV的共享文件夹了

楼主:
在树莓派RaspberryPi上设置的samba共享,同样设置这三行在
samba配置文件,/etc/samba/smb.conf 的global段
ntlm auth = yes
lanman auth = yes
raw NTLMv2 auth = yes

保存设置后
重启samba服务
sudo /etc/init.d/smbd restart
之后,安卓电视播放盒子就可以正常访问树莓派上的共享文件夹了

网友(2019-12-01):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的研究精神让我很佩服。。楼主应该查了很多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