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密q6碎纸机为什么使用一会儿就保护

楼主(2019-10-10):
科密q6用没几分钟就保护然后等几个小时。什么原因。

网友A:
大概率电机过热,机器散热不良

网友:
电机...温度传感器,过热保护

网友B:
大可能是 纸屑 堵塞了碎纸刀头两头的轴承,致使旋转阻力增加,导致电机过热。不知道这个是切成什么样的,见过一个某系统用的碎纸机,纸塞进去是直接打成2毫米见方的纸屑,想拼回去看内容,累吐血,都没可能。。。。。

网友:
拆开清理一下上上油没坏处

网友:
一般都是过热才启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电机过热,机器散热不良

有没有破解方案。等太久了。这台是q6科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可能是 纸屑 堵塞了碎纸刀头两头的轴承,致使旋转阻力增加,导致电机过热。不知道这个是切成什么样的,见 ...

看代价,如果价值大,必须要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代价,如果价值大,必须要拼

拼不上的,一张A4纸会被 碎纸机 切 成 1万5千多片。。。一个5号字,都可能被切成4份,甚至是9份。就算是拼成字了,那字和字是怎么样的排列顺序 还是不知道。。

网友:
工钱未付,罢工了!

网友A:
得拆开看,可能刀头卷入柔性材料,绳子塑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拆开看,可能刀头卷入柔性材料,绳子塑料什么的

搞没几分钟就休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拼不上的,一张A4纸会被 碎纸机 切 成 1万5千多片。。。一个5号字,都可能被切成4份,甚至是9份。就算是拼 ...

碎纸机只能忽悠别人,如果我是搞某种生意的人,我可以将碎纸片扫描后,编写一套程序用计算机自动排列,最后加上文字识别技术和自动造句,最后进行人工检验也能搞出原文内容。当然了,这个成本杠杆的高,既然想恢复,必定是核弹发射密码在里面。

所以我一直认为销毁文件的最好方式是烧掉,显然大多数人不具备这个条件。那就先碎纸,然后加水搅拌,成了一堆烂泥后将水份挤压出来,最后随便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碎纸机只能忽悠别人,如果我是搞某种生意的人,我可以将碎纸片扫描后,编写一套程序用计算机自动排列,最 ...

如果是一张纸,切成这样,好像还能象你说的那样弄一下,可 你能保证碎纸机里的纸削只有一张,而不是几张,十几张,甚至几百张纸的碎削吗?那碎纸削的数量 可就不是一般的多了。
就算像你说的,扫描恢复了,那你怎么判断无规律的 字母数字组成的密码的真实顺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张纸,切成这样,好像还能象你说的那样弄一下,可 你能保证碎纸机里的纸削只有一张,而不是几张, ...

如果是核弹密码,成本算个毛线,哪怕花一年时间。

当然了,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秘密,我说的是极端情况。每个公司财务要销毁的文件都是可能要老板坐牢的,如果我推销带有溶解功能的碎纸机,你说有没有是市场。这种推销手段也就是现在保险行业的方式,他们都是把小概率扩大化,加剧潜在客户恐慌心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核弹密码,成本算个毛线,哪怕花一年时间。

当然了,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秘密,我说的是极端情况。 ...

咱俩这就有点抬杠了。那个级别的密码,是没有可能流出来的。那个密码不得切碎,焚烧,灰烬都不丢弃到一个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碎纸机只能忽悠别人,如果我是搞某种生意的人,我可以将碎纸片扫描后,编写一套程序用计算机自动排列,最 ...

密级够的话,烧灰还要打碎,不然盆灰整的能看出字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咱俩这就有点抬杠了。那个级别的密码,是没有可能流出来的。那个密码不得切碎,焚烧,灰烬都不丢弃到一个 ...

我按密级销毁过硬盘,做完以后我就知道纸张如何处理了。

先有机要一般处理化数据,就是普通的格式化,封袋后处理给我。

我在监督下充零,要求只要识别的硬盘百分之百充零,然后拆解。多人操作要求就是磁头和盘片封袋移交。

其他东西就非金属和废线路,废线路根据密级是否移交,一般的和非金属一样垃圾。

磁头和盘片做高温退磁处理,居里温度烧灼三次,磁头砸碎扔掉,盘片冷却后装袋移交。

造册后等待移送钢厂投炉。

够密级的线板拆除所有芯片,芯片投废弃炉焚毁。

超级麻烦,里面也许只是一个行政区的东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按密级销毁过硬盘,做完以后我就知道纸张如何处理了。

先有机要一般处理化数据,就是普通的格式化,封 ...

充0后就已经无法恢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