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免费帮隔壁已婚女士修个电饼铛

楼主(2019-10-10):
老婆去隔壁家玩顺手就提回来了,说是一插电家里的开关就跳闸。唉,多年前在学校学的都已经还给老师了,但老婆交代了的事总要做的,拆开看看就能交差了。通电就跳闸不是短路就是漏电了,拿出珍藏的工具准备开拆
拆前用表量了下插头,有40多欧的阻值,对地也有几十兆欧的值,当时忘拍照了

结构真简单,一共就7个元件,断开线路,两个发热盘测的阻值都是正常,没有短路漏电,温控器也正常,那就剩下电线了,拆之前测的阻值是兆欧级的,说明不是直接对地短路,只是绝缘不好而已,看到线皮上面有一些粘稠的液体,应该就是这祸祸了
用布把线擦干净,其他地方的粘糊就不管了,实在是这东西粘手上不爽。擦干净接好线,测量阻值正常了,通电试机能正常加热,可以交差了

网友A:
你叫王小海

网友:
结构够简单的

网友:
这样的老婆太贴心了

网友:
你的猜测不无道理,隔壁邻居应该姓王。

网友B:
我上次把家里的油烟机全部拆完,拆成元件级的(除了控制主板和触摸原件没拆,因为油烟确实不多),下班时间拆拆洗洗晒晒一个礼拜,弄完逛淘宝发现买一个才300多,以后就不洗了,脏了直接扔吧,粘手上的油总感觉洗不干净

网友:
旧机器值个10元,, 人工费100元吧

网友C:
这标题信息量好大,话说这接头都没做绝缘措施感觉怕怕的

网友:
劣质产品还是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标题信息量好大,话说这接头都没做绝缘措施感觉怕怕的

怎么拆的就怎么装回去呗,又不是专业维修的,没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把家里的油烟机全部拆完,拆成元件级的(除了控制主板和触摸原件没拆,因为油烟确实不多),下班时间 ...

我家的烟机我也拆过清洗了一次,弄了两天,后来再没拆过了,打算坏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叫王小海

哎呀,这都能让你知道了难道你是哪位大师?

楼主:
单个发热盘80欧,把它改装一下用来拆LED灯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发热盘80欧,把它改装一下用来拆LED灯不知道好用不

还得买个温控模块,温度到了断电。要便宜就买温度开关。230度断电。

网友:
婆娘也买过一个,玩了几次就扔在一边了

网友:
就没人想看看隔壁已婚女士?

网友:
前几天我自己家用的电烧水壶,空壶放在底座上,不小心按下了开关,没多大一会儿底座塑料烧成了一团,防干烧的温控开关竟然没自己断开,整个屋都是烧塑料的味道,吓坏了

网友:
可以用热缩管厚实的那种,3倍收缩,现在用淘宝特价版APP。每天的任务就是领红包,小钱直接买卖鳄鱼夹带线的。1.64包邮。热缩管1元1根包邮。。。。都是0元购,几分几毛购的。想想已经买了好多了,竟然都发货,也不知道快递他们怎么算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