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艾菲梵多功能数码插排拆解

楼主(2019-10-10):
AifiAMM YA30WSL-6AC6U,感觉这个做工怎么样?

网友:
多少钱一个啊!看上去不错。

网友:
这个便宜不了

网友A:
超过50的话还不如买TC1,有个快冲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就看价格了,

网友B:
是不是带USB就能叫数码产品了

网友:
输出有3A么?

网友:
功率看起来不小,主电容68微法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好,但是插排够用了,

网友:
看样子不错啊,只是“数码”有点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带USB就能叫数码产品了

带数字电路都叫数码产品

网友:
所有带指示灯的排插都可称。  智能数码产品。

有二极管   有电阻。   有和不可

网友:
看上去额定输入功率10瓦,最大输入功率20瓦,低压侧好像二极管整流,如果同步整流等可以减小发热,减小些散热片等。

网友:
这东西还是纯机械的安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过50的话还不如买TC1,有个快冲

多口的就不用考虑什么快充了,这货价格应该过百,50就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