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淘宝的射灯 已经没有底线了

楼主(2019-10-10):
乍一看还可以不过分量很轻

背面的样子 散热是分体的

看看这个可怜的散热片

公模驱动外壳

拇指驱动  千篇一律  连接端子都剩下了

拆开后的灯珠

透镜与外罩的样子  这个节约用料啊  真的苦了拉丝的师傅

散热的整体拆解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这个灯芯功率没有3W吧

网友:
咋啦?有灯泡,有散热片,有电源,还想怎的

网友:
该有的都有 可以了

网友A:
关健是价格摆在那儿的,一分钱一分货一般是没错的,我买过杂牌的和德力西的,杂牌的没用过几次,已经坏了两个了。德力西的天天会使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能这样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健是价格摆在那儿的,一分钱一分货一般是没错的,我买过杂牌的和德力西的,杂牌的没用过几次,已经坏了两 ...

哪来的什么一分钱一分货,
人家还赚什么钱了,
要说是一毛钱一分货还差不多

网友:
有芯片,铝基板,已经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什么一分钱一分货,
人家还赚什么钱了,
要说是一毛钱一分货还差不多

要改成一块钱一分货了,
现在年青一代还有见过一分钱、一毛钱的吗?

网友:
应该说一分货一分钱,价钱低了品质也就降了。

网友:
这个灯该有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改成一块钱一分货了,
现在年青一代还有见过一分钱、一毛钱的吗?

你更狠,
一分钱的成本,
九毛九的利润啊。。。

网友:
确实啊这个灯该有的都有

网友:
哈哈,还要继续精简才行!

网友:
感觉是该有的都有

网友:
这个还算可以的,至少没用环氧板、阻容和塑料散热器

网友:
电源还不错没啥纠结得了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省的只是灯珠钱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先说说价格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