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6.35螺丝刀手柄更换磁铁

楼主(2019-10-10):
螺丝刀手柄头部内的磁铁碎了,自已换一个。

1、外观

2、手柄的六角孔是6.35的,里面的磁铁碎了

3、把磁铁全部敲碎后取出,把孔内清洁干净

4、新买的磁铁D6*3mm的,手柄内原来的磁铁是厚2mm的,我为了使吸力大些,特意用的3mm厚的

5、在手柄内点上AB胶,注意胶水的量千万要少,一点点就够了,胶水少些没问题,多了溢出就麻烦了。把磁铁吸在批头上后压入手柄孔内,压紧。

6、等胶水干后取出批头

7、完工。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楼主:
这种类形的手柄只能用短批头,碰到深孔中的螺丝就没戏了,除了这类手柄便宜些,真心不建议购买。

网友A:
垫一块胶皮就不会撞碎了

网友:
下次再碎就不好掏干净了

网友:
热水煮一下可以清楚哥俩好的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一块胶皮就不会撞碎了

当时买来时,磁铁粘的有点歪,插上批头后是斜的,去橇了下就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类形的手柄只能用短批头,碰到深孔中的螺丝就没戏了,除了这类手柄便宜些,真心不建议购买。 ...

准备 再长投入一个模具,加深内孔,适合长批头的 廉价版本的磁吸手柄,

网友:
磁铁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 再长投入一个模具,加深内孔,适合长批头的 廉价版本的磁吸手柄,  ...

除了颜值差些,吴老板的手柄真心好用。象6.35的手柄,在你家买了一个后,其它以前乱七八糟买的都成了备用吃灰的了。所以价格虽然相对贵了些,但总比重复投资好。

楼主:
哈哈,那得上门自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个磁铁4.75到5元包邮,2mm厚的更便宜,天猫农场可以兑3元农场内专用红包的,加上其它的几毛钱小红包,不用再花几文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颜值差些,吴老板的手柄真心好用。象6.35的手柄,在你家买了一个后,其它以前乱七八糟买的都成了备用 ...

贵也没办法, 因为我无奈,都是自己投资各种模型模具等自己开发生产,量少价高。  但是确实现在工具都是卖图片。,或者所谓证书。  要做好工具也满麻烦, 有时候很多投入都没有收回本钱。

网友C:
一个手动螺丝刀怎么会有震动呢 ,感觉这个用软胶粘好

网友D:
放进去的时候,在磁铁与批头之间垫一纸片,胶干后去掉纸片,以后磁铁与批头有一点点间隙,就不容易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准备 再长投入一个模具,加深内孔,适合长批头的 廉价版本的磁吸手柄,  ...

现在好像还没有加深内孔的手柄,期待你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像还没有加深内孔的手柄,期待你开发

现在有的呀,我们有款高端手柄是的批头安装间隙非常非常小, 秒杀同类产品。  至少100块钱内的手柄  比不了我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得上门自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个磁铁4.75到5元包邮,2mm厚的更便宜,天猫农场可以兑3元农 ...

哈哈,老铁门清啊,下次薅羊毛带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进去的时候,在磁铁与批头之间垫一纸片,胶干后去掉纸片,以后磁铁与批头有一点点间隙,就不容易碎了。 ...

布基的胶带剪个圆形,粘在磁铁上,既能静音还能防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手动螺丝刀怎么会有震动呢 ,感觉这个用软胶粘好

磁铁本身就和手柄会吸在一起,所以只要用胶稍粘一下就够了,以后万一脱出来了,大不了重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 再长投入一个模具,加深内孔,适合长批头的 廉价版本的磁吸手柄,  ...

有没有类似你的801手柄可以锁紧,然后里面带磁铁的6.35和H4的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