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帅康电热水器漏电保护插头

楼主(2019-10-10):
拆帅康电热水器漏电保护插头

做工还算规整

还有IC,没找到资料

指示灯

微动开关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比较规整。我家的漏电保护是 6ma 动作的。

网友:
拆过一个捡到的热水龙头的这种头,结构也差不多,感觉不是很精致。

网友:
触点偏薄,年头久了容易烧黑~

网友A:
帅康,帅康,抖如筛糠!!!

帅康,帅康,抖如筛糠!!!

帅康,帅康,抖如筛糠!!!

家里的帅康小厨宝,两年多就开始漏水,拆开看看是铁胆漏了,五块钱卖给垃圾佬。当时天冷,拆修时候冷得发抖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有我好几只,都改装到排插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帅康,帅康,抖如筛糠!!!

帅康,帅康,抖如筛糠!!!

我13年装的帅康小厨宝装好就漏水,换了一台还是漏,售后说我家水压太高,实际是2楼屋顶上的太阳能由于水压低,水都很难上,同装的AO一点问题没有,前一阵刚过5年保的油烟机电机烧了,等了20天打了好几个投诉电话,花了80元换了电机(电机终身保),发誓永远不碰帅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