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保鲜卡

楼主(2019-10-10):
哈哈,小鲜肉门必须得看看

保鲜卡,什么原理

广益科技的

拆开看看,就是纸板一张,实在看不出明堂,可能含有除氧剂吧
不知道怎么试验了,我目前还不是化学家

一卡在手,鲜肉长久!

网友:
难道就是吸潮?

网友A:
尝一尝,看看啥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一尝,看看啥味的。

麻辣味的

网友:
氧化剂防潮剂之类的吧?

网友:
好像是防止食物氧化,不过可以浸水后,当烙铁高温海绵等。

网友:
难道会产生隔离空间的?

网友:
还敢再水点么?

楼主:
哈哈,我可没有底线啊,这是你们大家要求的

网友:
出于好奇百度了下...以下粘过来的
面包里面的保鲜卡,其实是酒精保持卡的一种,也就是常说的酒精包、外控型食品保鲜卡,使用时能在被保鲜食品的周围形成一定浓度的气相保护层,鲜度保持剂并不受被保鲜食品的PH值影响。因其具有接触杀菌和熏蒸杀菌的双重效应,可抑制多种霉菌、细菌及腐败菌的滋生,从而起到良好的保鲜效果。

网友:
吃小面包酒驾

网友(2019-11-23):
这个小纸板是蘸酒精的,在密封的包装里酒精挥发形成蒸汽有杀菌作用。之前在北京烤鸭的饼袋包装里见过,拆开之后很快就没有酒精味道了。

网友(2020-08-17):
这个应该有什么危险的化学成分了,远离就好了

网友:
小包装面包放有这个纸吃起来有点味道,好处是可以保存几个月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