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谁能给指导一个小程序的结构,谢谢

楼主(2019-10-10):
STC90C52RC
5路输入,微动开关。5路输出,一一对应。

程序要求
微动开关按下抬起或保持按下,对应输出开启并延时1.5秒关闭,五路开关允许同时动作。
现在延时用的循环,会挡住输入检测。
没有RTOS,C语言。

网友:
你把按键检测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就好了,定时器选方式1,中断时间设定为20ms左右。
其实更好的方案是主循环做按键检测,延时用定时器,时间到了之后置标志位,在主函数查询。

网友:
要么轮询,要么中断,反正就这两种喽

网友:
视乎楼主的逻辑,应该不难,按键有4种状态:按下瞬间、持续按下、释放瞬间、保持释放。只要能检测到这4种,就过了。。又想了想,按下瞬间、和持续按下,都要输出一个1.5S的电平,会不会在逻辑上有冲突?按下瞬间发一个脉冲,然后持续按下超过2S,才能再输出另外一个冲,这样才更合理一点。

网友:
增加1个静态变量,记录当前时间。定时器的中断更新静态变量。
增加5个变量,记录开关的关闭时间。
主循环判断按钮状态,检测到按钮就接通,同时设置关闭时间;检测6个变量是否需要关闭开关。

楼主:
谢谢大家,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了。
我先去补下课。定时器和中断没有弄懂,构造起来是有困难。

网友:
这在以前,与非或门搞定后面加个延时。

楼主:
先抄一个sysTick() 1ms单位

unsigned int system_tick;
unsigned int wait_count;
//////////////// 定时器T0
//11.0592M (50ms 4C00, 5ms EE00, 1ms FC66, 0.5ms FE33, 0.2ms FF47, 0.1ms FFA3, 0.05ms FFD1, 0.01ms FFF6)
//22.1184M (50ms xxxx, 5ms DC00, 1ms F8CD, 0.5ms FC66, 0.2ms FE8F, 0.1ms FF48, 0.05ms FFA4, 0.01ms FFEE)
#define T0_TH0 0xFC
#define T0_TL0 0x66
void timer0_init(){
    TMOD &= 0xf0;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MOD |= 0x01;
    TH0 = T0_TH0;
    TL0 = T0_TL0;
    ET0=1; //开定时中断允许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A=1; //开总中断
    system_tick = 0;
        wait_count = 0;
}

void timer0_interrupt(void) __interrupt 1
{
    TH0 = T0_TH0;    //必须重新赋值才能让定时器循环工作
    TL0 = T0_TL0;
    ++system_tick;
        wait_count--;
}

网友:
看标题进来的  还以为是微信小程序  这个真不懂

网友:
来个轮询的方法

按一次延时1.5秒(大概),按住不释放,也是延时那么长时间。(没有做防抖)。

Ptoteus 模拟过。

网友:
先把按键的功能逻辑想清楚,再来想怎么实现
你说的 “微动开关按下抬起或保持按下” 是不能同时实现的。
按下抬起就是上升沿触发,保持按下就是低电平持续一段时间。

网友:
延时要利用定时器功能,不能独占系统时间,这样肯定会漏检的。而且键盘扫描需要的时间极短,可以放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这样受到的影响就更加小了。

网友:
这个难度应该不大

网友:
不要用啥米中断中检测按键。
弄一个定时器中断,只需要计时就行了。精度要求高可以做1ms中断,精度要求不高,做几十ms的中断计时

在主循环中做三件事:
while(1)
{
1不停地检测io,按键做个上次状态记录,发现新状态,对应的计时单位设置成1.5s(比如1ms的计时中断,就设置1500个计数),
2设置io输出出,只要1~5中对应计时不为0,就设置输出为1,否则为0
3时间检测,这个也要做个状态记录,如果系统计时跟记录不一样,说明计时状态变化了,把所有的不为0的倒计时减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