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身小功能强!SSK飚王SC100 Type-C高性能拓展坞试用评测

楼主(2019-10-10):
感谢数码之家和SSK厂商提供的的《数码好伴侣!SSK飚王TYPE-C高性能十合一拓展坞评测活动(拆客试用59期)》试用机会,为了不辜负论坛及广大坛友,必须进行详尽细致的评测,做到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中间一些小小插曲略过不提,简而言之,直入正题。

第一部分 包装与外观

简洁美观的包装正面。

背面信息丰富,中英文对照的功能特点和详细参数、条码、防伪查询标贴等一应俱全。

包装盒侧面分别是生产商信息和接口介绍以及二维码等信息。

包装盒并无封箱标签,直接可以打开,包装盒后的所有内部附件与数码之家名片的合影。

并未附有使用说明书,只有一个产品保修卡,恐怕会对初次使用者带来些许不便。

扩展坞套有包装袋,可以完全避免被无辜划伤。

扩展坞与名片的大小对照。

扩展坞正面只有"SSK” LOGO,做工非常精致,金属外壳质地优良,配合银灰色磨砂外观,处处彰显高贵档次。

扩展坞背面有型号、厂商以及认证信息等,也非常简洁。

外壳的转角均采用圆弧设计,光滑细腻无一丝毛刺,手感极佳。

数据线含插头总长约16cm,虽然不是很长,但满足日常应用还是绰绰有余。

TYPE C插头外壳与外壳颜色质地完全相同,镀金插头在阳光下格外引人注目,黄澄澄的相当养眼,十分漂亮。

做工精致的type C插头,内部镀金触针清晰可见。type C插头采用正插反插两用设计,再也不用担心数据线反插导致插头或插座损坏了。

支持USB3.1协议的type C接口标准定义,不出意外扩展坞的定义即是如此。

扩展坞的一侧依次排列有HDMI接口、两个USB 3.0 Tpye-A接口、Tpye-C接口。

扩展坞另一侧依次排列有SD卡和TF卡插槽、USB 3.0 Tpye-A接口。另外,扩展坞依批次不同,USB3.0 Tpye-A接口颜色有蓝色与黑色两种。好在两者性能参数没有差异,仅仅是颜色不同。

扩展坞端头依次排列有VGA接口和千兆LAN接口。

扩展坞引线旁边排列有3.5mm音频接口。

由此可见,扩展坞的接口十分丰富,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常用接口。而且接口布局合理、距离适中,即使全部所有接口全部连接设备也不容易互相冲突,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

扩展坞不含数据线最长处长约11cm。

扩展坞最宽处宽约5.6cm。

扩展坞最厚处厚约1.6cm。

扩展坞重约109g。

由此可见扩展坞大小适中、轻巧便携,实属扩展利器。

第二部分 试用以及性能测试

测试平台:荣耀MagicBook-锐龙版 KPL-W00 笔记本
具体配置:
CPU:AMD 锐龙5 2500U
内存:DDR4 8G
操作系统:WINDOWS 10 家庭版 X64

其type-C接口为复用的,既是充电接口,也是USB接口,且支持USB3.1协议,可以更好的发挥出USB接口的性能。

1、type-C充电

使用原装的20V/3.25A的电源适配器,充电功率可以达到63W以上。

把电源适配器连接扩展坞后再给笔记本充电,充电功率都超过了61W。
在整个充电过程中,扩展坞几乎没有温升,由此可见扩展坞的type-C接口电源供电能力之强——20V/3.25A都没问题,那5V/9V岂不是更不在话下!

2、联机检测

因为是外壳难以拆解,所以只能通过设备管理器和硬件ID来简单判断下扩展坞所使用的硬件。

插入扩展坞之前的设备管理器。

插入扩展坞后,设备管理器中增加了几个设备,依次分别是:
①通用SuperSpeed USB集线器、
②通用 USB集线器、
③通用 USB集线器、
④USB Billboard Device、
⑤Realtek USB GBE Family Controller。

然后再用chipgenius分别识别下这些设备和设备的工作模式。

①通用SuperSpeed USB集线器:

通过侦测到信息大致可以知道它是VIA出品的4端口 USB3.0 HUB控制器(无法通过硬件ID查询到具体型号),工作于USB3.0模式,其中有一个端口被 ⑤Realtek USB GBE Family Controller 占用 占用,剩下的三个端口正好与扩展坞的三个USB口相对应。

②通用 USB集线器:

通过侦测到信息大致可以知道它是VIA出品的5端口Multi  TT USB2.0 集线器(也无法通过硬件ID查询到具体型号),工作于USB2.0模式,其中有两个端口分别被 ③通用 USB集线器、
④USB Billboard Device 占用。

③通用 USB集线器

作为一个4端口USB2.0 HUB,只有当扩展坞插入TF卡或SD卡时,此设备下边就增加一个大容量存储设备(读卡器)。这个读卡器本身是一个的USB3.0 读卡器,可是因为接口的原因,只能工作在USB2.0模式下,比较遗憾。根据其硬件ID分析,有可能是创惟出品的芯片,但具体型号不得而知。

④USB Billboard Device

我们知道,当Type-C装置能够正确沟通且识别为Alternate mode的设备时,设备管理器被正确的识别为正确型号,并以Alternate mode沟通。反之,当支持Alternate Mode的Type-C装置连接到不支持的Host装置时,就无法被正确的识别为Alternate mode,此时系统OS会把装置识别为USB Billboard device,Windows会跳出Billboard告知装置状态。简单来说,Billboard的功能便在于告知使用状态,例如告知用户此装置无法支持Alternatemode。所以,这个USB Billboard Device的存在,就说明扩展坞的一些功能现在没有被激活(估计是音视频传输功能)。
⑤Realtek USB GBE Family Controller

通过侦测到信息大致可以知道它是Realtek出品的千兆 USB 网络控制器(无法通过硬件ID查询到具体型号),工作于USB3.0模式。
综合以上信息大体可以确定扩展坞采用的方案是VIA type-C 解决方案(不出意外是由一个芯片构成),这个方案可以将USB3.1 的type-C接口转换为4个USB2.0 接口和4个USB3.0接口(扩展坞的3个USB3.0接口即由此产生),同时提供type-C TO HDMI 和type-C TO AUDIO的输出功能,并且支持各种充电协议。而tf和SD的读写和千兆网口则由额外的创惟 USB3.0读卡器芯片和Realtek USB3.0 网卡芯片提供,它们分别工作在USB2.0和USB3.0模式下。

3、各接口功能与速度测试

(1)读卡器扩展坞支持TF卡和SD卡两种主流存储卡,而且两种存储卡可以同时进行读写。

下边的TF卡需要反着插入读卡器。

上边的SD卡读卡器,插入SD卡后的状态。

测试所用TF卡就是我《数码值得买推荐的13.9元 OV  32G TF卡的简单测试》中的OV 32G TF卡,各位可以自行对比同一TF卡在两贴中的成绩差异(USB3.0 vs USB2.0),数据仅供参考:

CrystalDiskMark的测试成绩,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为39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24MB/s左右。

AS_SSD_Benchmark测试成绩,默认设置1GB时的成绩,与CrystalDiskMark的成绩差不多。

TxBENCH的测试成绩,默认500MB设置时读写速度与CrystalDiskMark的也差不多。

ATTO Disk Benchmark的测试成绩。

HD-TUNE的文件基准测试,默认500M时的测试成绩。

经测试,SD卡的速度也大体如此,就不再重复了。

由以上几项测试可以看到TF卡在扩展坞TF卡读卡器的性能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读取速度已经超过35MB/s,写入性能也超过20MB/s左右。不过由前文已经知道读卡器虽然是USB3.0的,但却工作在USB2.0模式下,因为接口的速度限制,存储卡速度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读写速度都很难超过40MB/s。若可以把读卡器改接到USB3.0接口上,速度将会得到很大提高。不过所用方案只能提供4个USB3.0接口,而网卡已经占用了一个,若读卡器再占用一个的话,剩余2个USB3.0接口实在有点少。由此可见,除非换用更高级(可以提供更多USB3.0接口)的方案,否则现在这样虽然无奈,也是最佳选择了。

(2)USB3.0接口

为了测试扩展坞的USB3.O接口速度和供电能力(兼容性),特意找来先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2022 贴中曾评测过的SSK 飙王 TYPE C接口 M.2固态硬盘盒,内部安装了金佰达240G的M2固态硬盘,用type-c转USB3转接线连接到扩展坞的USB3.0接口后进行了测试。

通过AIDA64 侦测到的USB设备信息可以知道硬盘盒运行于USB3.0模式。

而用type-c转USB3转接线将硬盘盒直接连接到笔记本的USB接口时,硬盘盒运行于USB3.1模式。

同样,将硬盘盒用type-c线直接连接到笔记本的type-c接口时,硬盘盒也是运行于USB3.1模式。

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扩展坞的USB接口确实只是USB3.0的,笔记本的type-c接口与USB接口是USB3.1的。

以下成绩均为连接扩展坞的,仅供参考:

CrystalDiskMark的测试成绩,默认1GB设置时连续读取速度为400MB/s左右,连续写入速度为355MB/s左右。

AS_SSD_Benchmark,默认设置1GB时的测试成绩,284分并不算高。
测试时硬盘盒工作稳定,并没有掉盘或其他不正常,说明USB3.0接口供电能力很好,可以满足各种USB存储器的需要。

同样硬盘在主板PCI-E Gen3.0X2接口的性能就要好很多。
由此可见,扩展坞的USB3.0接口应付普通(低速)的存储设备绰绰有余,但对于超高速的存储设备而言,USB3.0接口就已经成了速度传输瓶颈,若能将接口升级为USB3.1就更理想了。

(3)千兆网络接口

为了更好的测试网络接口,特意选用双机互联的方式,用尽量短的交叉网线将另一个电脑的千兆网卡的电脑与此千兆网卡连通,并设置好IP地址与文件共享,以复制大文件时的传输速度来衡量网络接口的速度。

扩展坞的USB网卡工作与千兆模式。

通过扩展坞的USB网卡,从另一台电脑复制共享的单个大文件到笔记本两次,win10显示的速度分别为104MB/s和110MB/s左右,而且速度曲线很稳定,基本没有波动。

由此可见,扩展坞的千兆网卡传输速度超过100MB/s,虽然距离千兆网络的传输极限还有少许差距(实际千兆网络已经很难达到120MB/s),但已经非常好了。而且对于一个USB网卡而言,速度很重要,稳定性同样也很重要。通过测试可知扩展坞的网卡传输很稳定,没有断线掉速等问题。

(4)HDMI接口、VGA、AUDIO接口以及多屏显示的测试

用HDMI线将液晶电视的HDMI接口与扩展坞相连(同时还连着充电器和SD卡以及TF卡,充电读卡视频三不误)。

因笔记本的type-C接口支持视频输出,液晶电视就可以直接显示了,图像效果很不错,声音也没有问题。

而且把液晶电视的HDMI线连接到扩展坞之后,笔记本的默认声卡就变成了显卡所附带的HDMI声卡,声音也可以通过HDMI接口同步输出。

(5)VGA、AUDIO接口测试

用VGA线和双3.5插头音频线将扩展坞与一个内置音箱的液晶显示器相连,同时还连着充电器和SD卡以及TF卡,边充电读TF卡,以测试音频输出是否由杂音和干扰。

液晶显示器的图像显示正常,声音也清晰没有杂音和干扰。

(6)多屏显示

此时再把液晶电视的HDMI线连接到扩展坞

就可以做到液晶电视、液晶显示器和笔记本屏幕三屏同时显示,显示图像依然很好,声音也清晰没有失真。

(6)温度

在环境温度20℃的测量状态,扩展坞表面温度大约40℃左右,摸起来仅仅温热而已,全铝外壳散热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第三部分 简单总结:

扩展坞采用的方案是VIA type-C 解决方案(不出意外是由一个芯片构成),这个方案可以将USB3.1 的type-C接口转换为4个USB2.0 接口和4个USB3.0接口(扩展坞的3个USB3.0接口即由此产生),同时提供type-C TO HDMI 和type-C TO AUDIO的输出功能,并且支持各种充电协议。而tf和SD的读写和千兆网口则由额外的创惟 USB3.0读卡器芯片和Realtek USB3.0 网卡芯片提供,它们分别工作在USB2.0和USB3.0模式下。

优点:
1、做工非常精致,金属外壳质地优良,配合银灰色磨砂外观,处处彰显高贵档次。
2、接口十分丰富,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常用接口。而且接口布局合理、距离适中,即使全部所有接口全部连接设备也不容易互相冲突,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
3、大小适中、轻巧便携。
4、type-C接口电源供电能力很强,几十瓦的笔记本供电都可以轻松应付。
5、TF卡和SD卡可以同时读写,三个USB3.0接口应付普通(低速)的存储设备绰绰有余。
6、千兆网卡传输速度非常好。而且对于一个USB网卡而言,速度很重要,稳定性同样也很重要,且传输稳定,没有断线掉速等问题
7、支持三屏显示,显示效果一流,声音也清晰锐利没有杂音和干扰。
8、全铝外壳加上优化设计有效降低表面温度,值得称赞。
9、价格相对于功能和做工来说一点也不高,性价比不错。

不足与需要改进之处:
1、缺少使用说明书,对初用者不够友好。建议增加简单的使用说明,以更方便使用。
2、个人认为将typc-C连接线改成typc-C接口加独立数据线更加实用:不用担心数据线损坏而导致整个扩展坞报废,也可以方便的换用转接线连接USB口使用。
3、tf卡和SD卡因缺乏正反指示使用略显不便,再加上tf卡和SD卡读卡器工作在USB2.0模式下,若能改进tf卡和SD卡读卡器并换为USB3.0模式就更完美了。
4、提高和改进与各种typc-C的兼容性,以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网友:
c口,确实不错的产品

网友:
看起来不错,楼主运气也很好

网友:
幸运然给你占去了

网友:
恭喜!!这宝贝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恭喜,终于新的换到手了!

网友:
功能不错,全部接口同时使用没干扰

网友(2019-11-20):
请问现在有没有 Type-C拓展坞方案读卡器可以运行USB 3.0 5G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