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 nes 350 48 充电器 调压 限流的问题

楼主(2019-10-10):
引子:本人家里有个4824的锂电池,14串的,有时候需要快充,所以买了一个名为的nes-350-48的开关电源,为什么没买s-350-48呢
1 是无货
2是价格很贵要70+
3是年份很久远

nes-350-48 很新 原装 某鱼只要40元,所以买回来了
先上拆机图 借用别人的 我在简单标识下功能

首先是 调压,微调电压只能到54v 所以要改偏执电阻,如图所示 加了电阻后 电源可以稳定输出58.8

下面是 限流 因为这个款机器默认是48v 7.12a 的大电流 我感觉电流有点大,所以改电阻限流 限制到4a 如图所示
并上151的电阻 起始电流是5.3a
拆掉151 并上101的电阻 起始电流是4.3a 但是1分钟后电流会自动往上走,根本限制不住!

现在的问题是:
充锂电池的时候 电流开始稳定在4.33a 但是1分钟后 电流会自动上升 一直上升到6a+ 我害怕电流损害电瓶,没有让他一直上升 立马拔掉
在上升的同时 还有一股低频的滋滋声
请各位大师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请 温总 莅临指导
当初买这个电源是就是看了你的拆修贴,感觉一定要给买此款电源给祖国母亲70年庆生

登了一天 没有一个神仙过来指导,55555555  着急啊 车子不能开

楼主:
难道没有路过的大神 过来指点一二?

楼主:
问题很棘手啊 ,人工置顶,每日来一发,期待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很棘手啊 ,人工置顶,每日来一发,期待高手!!!!!

试试这个方法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9642&page=3

网友(2020-02-28):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路过的大神 过来指点一二?

再并小一点电阻。

网友(2022-02-28):
我也在孤岛这个电源,挖个坑

网友:
这个是依靠358运放比较作限流。你并电阻那里只是电流检测压降输入的限流保护电阻而已,要找同或反相的输入基准电压调整

网友(2023-08-31):
哥,最后成功了么?能分享一下最终成果?

网友:
能分享一下,最终成果?

网友A:
改r134阻值可以改限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r134阻值可以改限流值

能简单说下,原理吗,作用,改多大,先谢谢了,
这个充电器 已经被我收起来了,看到有人回复 等找到了 在来改

网友:
其实这就是NES350-24改全桥整流变成的48V电源,其原理跟NES350-24一样的。

网友(2023-12-26):
4安就算快充了? 现在手机电池充电电流都不止4安了  我12A电池 4A充电3年了 一切正常。24A 电池0度以上10A 放心充电。这电源根本不用改电流

网友:
这个电压不够吧,14串锂电充满电压是58v,其实买个路灯电源挺好,电压电流都可以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