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全新的联想大红点鼠标M120pro,里面够简单的呀!

楼主(2019-10-10):
手上有个全新的联想大红点鼠标,型号M120pro,听说里面比较渣,拆了看看具体啥情况

带包装

具体参数指标

内容

主角

个头不小,这是它还在包装盒里的原因

45°视角

红点,应该叫红轮哈

侧面曲线不错

底面

光学检测口

超长的U头顶得上U盘了,U口壳还是铁的

开拆,用磁铁找螺丝

在贴纸下面

开壳了

上壳的模具还是很精细的

ABS材质

看板子,够简单的哈

楼下继续

楼主:
机械编码器

滚轮

是包胶的,手感还可以

板子抠出来

板子正面,就这几个件

6年前设计的板子了

全集成的光学传感器,所以省控制芯片了

检测用照明LED

连接线用了接插件,看来联想的人工费贵过材料费

主键是凯华的微动,中键没标识

板子焊接面,有几个贴片件

机械编码器内侧

底壳

透镜,材质PMMA吧
反正就是反射和折射用的

全家福

材料和山寨鼠标相当,但做工比山寨鼠标要好
低档货就是这样,能省就省

网友A:
简单归简单,还是挺抗用的。

网友B:
利润、利润、利字当先。

网友C:
能够实现相同性能和质量的前提下节省材料就是先进。原件越少故障越少啊

网友D:
当年一直就这样,以前拿到一批新的拆开还以为买到山寨货

网友:
元件都在背面,应该是正品

网友:
果然是美帝良心产物“就是山货贴标”

网友:
这玩意官网卖几十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归简单,还是挺抗用的。

偶手不大,这鼠标一直没启用呢

网友:
简单是简单,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个,不知哪去了~

网友:
这鼠标引擎估计又是A3050级别吧,哎

网友:
台式机貌似都配的这个吧~

网友:
鼠标还算可以,现在低端鼠标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润、利润、利字当先。

看来都是资本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实现相同性能和质量的前提下节省材料就是先进。原件越少故障越少啊

这倒是,可苦了偶这样喜欢看密集电路板的人

网友:
确实太简陋了

网友:
还是早些年联想配套的罗技代工的鼠标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一直就这样,以前拿到一批新的拆开还以为买到山寨货

哈哈哈,和更早时候比,当年的品牌机配的都是罗技光学编码器的鼠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