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5-使用按键来控制你的灯

楼主(2019-10-10):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制作一个简易交通灯,那么如何去控制一个LED的亮或者暗呢?此次试验采用按键来控制我们的LED,实现LED的简单控制。

一、工具原料

电脑,windows系统

ESP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LED灯一个

按键开关1个

220Ω 电阻1个

10kΩ 电阻1个

面包板一个+若干跳线

二、硬件连接

三、方法步骤
1、打开零知实验室软件开发工具,然后新建项目,输入以下代码:

/**

*    文件: KEY-LED-test.ino

*    作者: 零知

*    时间: 2019/05/28 11:38

*    说明:

**/

int ledPin = 3;//LED连接到零知开发板的3脚

int keyPin = 6;//按键连接到零知开发板的6脚用于检测按键的状态

int inputValue = 0;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keyPin, INPUT);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nputValue = digitalRead(keyPin);//读取7脚的电平状态

        delay(200);

        inputValue = digitalRead(keyPin);

        if(inputValue == HIGH)//按键按下

        {

                digitalWrite(ledPin, LOW);

        }else{        //按键释放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

2、按照之前的方式先【验证】,然后【上传】到开发板中。

四、成果展示
上面步骤成功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预期的结果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