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两个变压器改成点焊机看看哪个功率大

楼主(2019-10-10):
整了个微波炉的变压器弄点焊机,测试了下感觉功率小点,想弄个大的,临时用了个环牛和微波炉变压器两个并联用,后来弄了个隔离变压器,看着挺大的,比微波炉的大。但是外壳上标称的功率才600W。不知道用哪个好点。要是差不多就还用微波炉的,毕竟这个隔离的改造工程量比较大。大家看看用哪个比较好。这个隔离变压器的外观。

这个隔离变压器的外观,右下角写着功率600W

拆开以后的样子

拆开以后的样子

两个变压器对比

微波炉的宽是96,右边那个宽是114cm

厚度是一样的,都是6.5cm

查了一下,微波炉的变压器EI铁芯尺寸属于EI96,隔离变压器的铁芯尺寸属于EI114.

是不是铁芯越大功率越大。微波炉的体积比隔离变压器的小,但是标称是700比隔离变压器的还大。我应该用哪个呢。

网友:
选隔离变压器。

楼主:
隔离的话,绕线怎么饶好,是原来那种同心的,还是跟微波炉变压器那种上下分开的好。

楼主:
呃 咋没人回复呢,标题是不是不够吸引人

楼主:
新网站发帖头一次这么冷清

网友:
隔离变压器是为了长时间使用并且没有强制散热,所以标称功率比较保守,但看铁芯要比微波炉变压器功率大,所以用隔离变压器为好,但需要拆开铁芯绕线,绕线方法上下分离和里外分层都行,里外分层可以不用拆开不用全部拆开,次级绕线最好用扁铜线或薄铜皮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