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8V无刷电锤过墙钻头选择哪种

楼主(2019-10-10):
哪一种过墙钻头比较好用一点,性价比高的,在实体店十五块钱买了一根14的钻头打水泥梁都打不动,大家有哪种好一点的钻头推荐的。电锤是这一种。

网友:
博世的吧   还有就是你的电锤行不行啊??电锤是关键!

网友:
你用是普通電鑽不是电锤吧?

网友:
电锤加水钻!

网友A:
电锤什么型号?是不是冲击力太小 我是淘宝买的东成和方大王的电锤钻头 都很不错 后来买过一次博士450MM的 也很不错

网友B:
估计楼主用的是冲击钻,如果上电锤的话,就算钻头差点,也不会打不动,极大的可能是把钻头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锤什么型号?是不是冲击力太小 我是淘宝买的东成和方大王的电锤钻头 都很不错 后来买过一次博士450MM的  ...

电锤是史丹利的无刷,也不是打不动,就是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用的是冲击钻,如果上电锤的话,就算钻头差点,也不会打不动,极大的可能是把钻头打断。 ...

用的史丹利18v无刷电锤

网友C:
我5401用东城的18*350的过混凝土梁还没多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5401用东城的18*350的过混凝土梁还没多大压力。。。。

我感觉是我的钻头不行,想换个钻头试试

网友:
小马拉大车肯定慢,这种工况得上电镐了

楼主:
要不就换米沃奇了,这个出掉,平台弄一样的

网友:
只要是合格的钻头,电锤钻墙基本上钻头的影响是很轻微的,影响最大的是电锤的冲击力度,充电的电锤一般来说冲击力会小点的,但不至于14的钻头打混凝土不动,楼主打水泥梁打不动有可能是打到钢筋了。

网友:
到底是多慢要有数据说话才好,否则你嫌慢,别人可能还觉得快呢。举个例子,我的几个电锤与你的差不多大,也是充电的,在水泥上打12的孔,10秒钟可以打3厘米多深,打14的孔会慢一点,10秒钟打进2厘米深应该是办的到的,这算是较为正常的速度了,依此为参考,量量墙有多厚,看看用多长时间打穿,究竟是块还是慢心里就有数了。我用的电锤钻头是方大王12X340的,便宜货。

网友:
喜利得14钻头好,喜利得钻头好,

楼主:
能打进去,就是太慢了,打了一半电池发热严重,电池也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打进去,就是太慢了,打了一半电池发热严重,电池也没有电了

充满电,接着干

网友:
充电工具干不了大活,重活,
插电的还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打进去,就是太慢了,打了一半电池发热严重,电池也没有电了

你的情况说明机器或者电池有问题。上面说过,按10秒钟两厘米算,假设孔深30厘米,那么打通时间就是150秒。另一方面,我的松下6813电锤耗电情况,在打20毫米孔时实测电流在9至15安培之间,就算按最大15安培算,你的4安时电池也应该能连续用15分钟,可以打6个过墙孔了。再给你一个参考,我曾经在水泥上连续打了20个20毫米直径,深4厘米的孔,电池耗电大半,机器和钻头都很热了,但此时电池是凉的。所以我觉得你的电池可能问题更大一些。你可以根据以上一些参数,自己做一下测量,找出原因加以解决,否则,花几十元买个贵的钻头也解决不了问题。
还有一点要注意,你打了一半打不动了,要考虑是不是打到钢筋上了,拿个小木棍前边安块磁铁吸吸看。

网友:
水泥梁里边钢筋很密的,这个因素一定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