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拆裝筆記本CPU 散熱片的小經驗

楼主(2019-10-10):
筆記本CPU,為了追求空間最大化利用,
為了追求更高效的熱傳導,所以大多是用的裸片接觸散熱片,
也就是沒有金屬蓋,結果就是裸片更容易受傷死亡。
所以我們這些DIYER特別要小心翼翼。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上面的123456的意思吧,
我的做法是先1上1-2圈,2上1-2圈,
很輕微晃動一下,確認螺紋入軌,
然後3上1-2圈,4上1-2圈,
然後1、2、3、4順序上3-4圈,
然後1、2、3、4順序上完。
然後上5和6。
注意:如果發現頭1-2圈沒正確入軌,
不要用死力(會扭壞螺紋),反旋轉再上1-2圈或者是完全拆了再來一次。

下面分享另外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就是散熱膏硬化問題,
有一次我就是這樣弄壞筆記本CPU的,

如圖,這些散熱膏其實已經硬化,特別是含銀的,會變的很硬。

當時沒注意,手頭沒有含銀的散熱膏,心想原廠的是最好的,
也沒發現已經硬化,你知道一般都不太想用手去摸一下是不是硬了(這句話好怪)

現在總結下來,應該是如果感覺已經變硬,
應該毫不猶豫的擦掉老的散熱膏(我是用天那水)

甚至還可以用手去摸一下是不是平滑:)

這原廠的散熱膏果然是含銀的:)

這是35W的雙核,不是什麼四核45W發熱大戶那些
塗上白色這種其實也還可以了,用流行語說:又不是不能用:)
裝好用軟件拷機試試,溫度表現的還可以嘛。

這是我認為已經涂均勻,上螺絲上均勻,拆出來觀察的效果。

細心點總沒錯嘛,總好過把CPU幹掉,
秒秒鐘的事。裸片少一點點角都不行啊。K.O.

网友:
笔电的大部分原厂硅脂性质可以参考信越、道康宁那样的相变或者碳氧化物硅脂,原厂求稳,并不会用的含任何金属的,金属始终都是有导电性的,有可能会导致CPU\GPU上的电容、测试点、过孔短路,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
上多颗螺丝是不应该先拧紧的,容易担边压坏芯片

网友:
我怀疑我那个华硕的老本子就是换散热膏的时候散热没做好,开机使用一会会突然断电关机。什么时候再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真的是含银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老到,大神也。。。。。。

网友:
细心点总没错,这句话在理!

网友(2019-11-27):
谢谢朋友的提示,好在我修过的都没有问题,以后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