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U盾液晶驱动求助

楼主(2019-10-10):
最近拆了不少的报废U盾,想着扔了可惜了,看到坛友们把液晶改造后的各种用途,甚是心动,苦于想当年没有好好学习,特来求助各位坛友,先上图

最大的屏幕

小一点的

再小一点的

以上类似的屏幕应该都还能拆几个下来
1、请问这些屏幕如何查询排线定义并驱动
2、请问如果找到驱动方法的话,是否可以改一下用来替换T12上面的OLED,虽然这个屏幕不是彩色的,但是胜在屏幕大呀
3、或者改成电子时钟这些或者USB电压表这些都很不错的

网友:
数码之家老站很多U盾的驱动资料,去找找

网友:
先去老站找一下会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yexinda.com/pdf02/YXD-12864K03E-1%20LCM.pdf

这个说明书对吗

看看驱动是啥型号的,然后直接找例程怼起…

网友:
要是能找到原PCB的话,可以大致确定电容、电源、地,其他的用逻辑分析仪数据然后分析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过期的U盾,不过屏幕都非常小了,没有什么可利用价值的。如果是2寸左右的屏幕还可以做个小时钟什么的。

网友:
主意不错,我也有一个,这屏幕省电,做个手表不错

网友:
先别拆下,usB逻辑分析仪分析。

网友:
不管是ST7567还是UC1604,你要是查手册的话会发现其实典型的引脚顺序都是一样的,你只要看下连到屏幕里面那段线的顺序,然后找出加粗的电源线应该可以确定引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exinda.com/pdf02/YXD-12864K03E-1%20LCM.pdf

这个说明书对吗

感谢,这个说明书是对的

网友B:
那就直接怼起来…不行的话把屏幕装回去用逻辑分析仪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直接怼起来…不行的话把屏幕装回去用逻辑分析仪搞一下

已经搞定了,感谢

网友:
上个点亮图,来看看啊

楼主:
2.4寸LCD屏打样了一个转接板,简单修改了一下程序,已成功使用在T12上,效果不错,这个屏的背光比较均匀,不过目前这个背光LED颜色是绿色,打算找一颗其他颜色的LED来更换一下背光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