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保险丝能不能换个大的

楼主(2019-10-10):
我家是900W电饭锅,之前原装保险丝坏了,我换了一个10A185度的,刚才烧坏了,我能不能换个15A216度的?

网友:
烧保险先看看锅、盘有没有变形。

网友:
问题不大,可以换上

网友:
电流可以大一些,温度不能大,否则很危险的

网友:
既然烧坏肯定有原因的 不能随便加大

网友:
肯定能换,但是不建议这样换,特别是温度~

网友:
保险的作用是烧断保险来保护重要部件,不要保险没烧,锅先烧啦

网友:
最好不要,大了不保险了,烧坏要查原因,有没有短路神马的

网友:
一是保险质量,二是加热盘和锅底结合面的接触

网友:
温度保险 是超过温度融断保护。只要温度数值和原来一致就行,电流只是允许通过的电流大于电锅的最大工作电流就行。

网友:
赞同4楼和10楼意见

网友:
这种情况重点要看看发热盘是否变形或者是发热盘面有没有残留物在隔热!

网友:
恐怕别处还有问题保险烧99.9%不是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