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问各位老师,充电电池组怎么封装

楼主(2019-10-10):
自制燃气灶的充电电池组,怕时间久了,脱焊。不知道怎么封装,请问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搜索电池组热缩膜

网友:
电池组热缩膜
自制的话,做好绝缘,用绝缘胶带缠着也可以

网友A:
也不加个保护板?过放一次就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加个保护板?过放一次就over了...

镍氢电池的,捡来的

网友:
透明胶带多緾几层咯。

网友:
胶带使劲缠缠缠缠缠缠缠

网友:
H电池自放电高,恐怕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