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换日本虎牌IH电饭煲时钟电池

楼主(2019-10-10):
前段时间拆机清理卫生发过一贴,昨天突然电饭煲的时钟不显示了,看来是电池没电了,正好手头还有电池,换吧。拆机过程可参考上一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214

拆出的板子。

主板。散热片下是整流桥和大功率管子。下边的小立板应该是辅助电源吧。

显示、控制板。显示屏一点也不显示了。

就是这个电池没电了。松下的电池CR2450

背面。红圈内是两个引脚,下正上负。

测一下电压。

2.73V,一点也不显示了。

显示、控制板背面。

以前邮的电池(也是亲属的电饭煲,时钟电池没电了,从马云家邮的,好像是3只包邮),也是松下的。

换好。已有显示,000闪烁。

换下来的电池。

负极面。从外观上看,虽然都是松下CR2450电池,但新买的电池明显不如原机带的电池,新电池引脚金属片非常单薄,做工也有差距,电量是否充足暂时还不得而知。

装机,调整好时间。

关于电饭煲的时钟电池,没有电了,只是不插电源时不显示时间,不能预约煮饭,不影响电饭煲的其他使用功能。按照说明书:只有插入电源,才可调整时间;如果电饭煲经常插在电源上,时钟电池可以使用4~5年(有充电功能?这个电池是不可充电的!),我这个电饭煲只有煮饭时才接入电源(没有使用过预约功能),所以才用了大约2年多时间。其实不用预约煮饭功能,没必要换这个电池,主要是手头有,放时间长了,也会失效,另外有时间显示方便些(除可以显示当前时间外,煮饭时可以显示饭熟时的剩余时间)。
谢谢围观!

网友:
那万用表挺精致

网友:
淘宝买电池得好好选~

楼主:
30多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的,他单位的万用表,应该是小鬼子的。

网友:
估计这电池就是后备用的,应该和电脑一样,插电就由外接电源供电,电池不消耗,所以电池寿命长
不插电嘛,就看工作电流了
等牙膏ing

网友:
我那个三菱的也是 由于是220转110变压器供电 要关总电源 所以时钟电池没电的比较快。

网友:
接个电池盒装2个南孚就行了,反正总会没电的,每次拆不如换5号方便。

网友A:
我的象印换了个2032的底座,使用2032电池,方便下次更换!

网友B:
我的象印之前被小强炸了CPU,有人会换cpu的吗?!

网友:
我很赞同插电不走电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象印之前被小强炸了CPU,有人会换cpu的吗?!

cpu里面有程序的吧,换了也没用,只能换主板

网友:
我有块那样的屏,可以改个时钟吗?

网友:
这个电饭煲是110V的?

网友:
显示屏用电池供电?设计师是怎么想的?定期拆?

网友:
跟我的一样的,都是2450,焊死在板子上的。10.1的时候我也换了,换上去一个底座,直接卡一个2032,下次没电了容易换

网友:
补图啦补图

网友:
这种处理方法最省心,电池又便宜又好换

网友:
是这种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象印换了个2032的底座,使用2032电池,方便下次更换!

这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改成可充锂电池供电,一节18650串个二极管估计能用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