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杂牌台酷NGFF M.2 512GB固态盘开机转圈,不能格式化,不能删除分区,求救

楼主(2019-10-10):
去年11月份购进了一个杂牌的台酷SM2258XT-NGFF-2BGA-22X42-VB-00301固态硬盘,今天使用时突然死机,强关重启后,一直停留在bios的logo画面,下面一直转圈不能进入系统;后用NGFF转USB转接卡接入电脑后,分区可见,但不能格式化,用分区软件重新分区,保留分区表后又恢复原样:
后上网查,说可以重新开卡,但试了很多工具都不认盘,且也不知道网上所说的短接口是哪个,是板子上的J1跳线口吗?
求救,有没有哪位大侠见过或开过类似的盘子,请指教,谢谢,谢谢!!!!!

01

01

02

02

楼主:
补充一下,盘子的容量是512GB,内控SM2258XT

网友:
短接三个LED灯边上的两个小孔

网友:
NX812,美光料号:MT29F8T08ETHAFJ6-37RES:A,单颗1TB的颗粒,是认真的吗?
慧荣系列开卡,最好用JM20329主控的转接卡。

楼主:
谢谢3楼的大侠,按照提示短接,现在在刷机工具中出现了,结果如下,不知怎么办是好,请路过的大侠帮个忙呀,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SM2246XT 开卡教程,具体请自己百度一下。

楼主:
补充:
Controller : SM2258
FlashID: 0x2c,0xd4,0x89,0x32,0xa6,0x1,0x0,0x0 - Micron TLC
不知哪位大师有这个固件,共享一下哈,谢谢!

楼主:
再次补充:
   Part Number                            FBGA Code
MT29F8T08ETHAFJ6-37RES:A               NX812
MT=Micron Technology
29F=NAND Flash
8T=8192Gb
08=8bits
E=MLC-3
T=Die,16;nCE,8;RnB,4;IO Channels,2。
H=Vcc,3.3V(2.50-3.60V),Vccq,1.2V(1.14-1.26V)or 1.8V(1.70-1.95V)。
A=1st set of device features。(第一组设备的特征)
F=未知。
J6=132-ball LBGA,12X18X1.4(8DP)。
37=533MT/s。
R=FortisFlash features(富通闪存特征)
ES=Engineering Samples(工程样品)
A=Design Revision (shrink)(设计修订(缩小))

网友:
你这个是B17A制程的,不过是2die堆叠的,用这个帖子里的工具开试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747&extra=page%3D1
我刚看了下,里面没有现成的参数,可能得自己改参数。

楼主:
fanallen大师,你好;按照你的方法,下载了工具,并进行了操作,但还是不行,麻烦你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这是操作过程: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网友:
引用 楼主:
fanallen大师,你好;按照你的方法,下载了工具,并进行了操作,但还是不行,麻烦你指导一下,谢谢! ...

没有参数,需要自己改参数的。我也不确定能搞出来,加我下qq试试吧:343796152

网友:
MT29F8T08ETHAFJ6-37RES:A

网友:
标是假的,刮刮乐,应该是大s  s级的垃圾片,丢了吧,或者丢咸鱼看看有没有人要

网友A(2020-09-30):
我也是这样,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同时请教各位如何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同时请教各位如何操作

堆叠的颗粒要找专用工具,我之前两个闪迪堆叠的锁ce颗粒放了两三个月了没搞定,前两天心血来潮,找各种渠道买工具,买到对应工具一下就开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堆叠的颗粒要找专用工具,我之前两个闪迪堆叠的锁ce颗粒放了两三个月了没搞定,前两天心血来潮,找各种渠 ...

有15139 2246XT的不,手上一个只能开半容。

楼主(2020-12-09):
这个盘能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