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一个智能停电应急灯,遇水就会亮

楼主(2019-10-10):
国庆回家在家找到两个LED灯泡,听说用手指捏住螺丝头就会亮。没事就拆开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灯罩找不到了,也方便拆解。灯珠板上有3个M7和1个SS110,应该是电池供电用的。

内部是一块2000mAh的18650电芯和一块电路板。电路板上有LED驱动芯片BP3133A,还有由DW01和8205组成的锂电池保护电路。

平时正常使用时接交流220V,电路板给18650充电,同时电路板上的LED驱动芯片BP3133A电路给大部分灯珠供电点亮。

断电时18650电池给少部分灯珠供电,当应急灯用。

使用电池时直接用两个手指捏在两个供电触点就行。或者用湿手巾搭上就可以。用手指感觉不是太灵敏,要用力捏才行,可能是天冷皮肤干燥,电阻增大的缘故。不知道他这个两个触点短接直接电池供电的电路是怎样实现的。不知道是不是从应急指示灯的电路上发展过来的。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是自动切换呢,还需要用手或者毛巾,这个设计。。。。。。

网友:
好像小米等一些充电宝也可以,充电的时候同时输出,断电后可以升压输出,只不过输出会断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是自动切换呢,还需要用手或者毛巾,这个设计。。。。。。 ...

接在有电的灯头是可以自动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在有电的灯头是可以自动切换的

原来如此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是自动切换呢,还需要用手或者毛巾,这个设计。。。。。。 ...

这种灯在灯座上断电会自动切换到应急供电模式,就亮6个LED灯。相当于用手指捏或者湿毛巾覆盖

网友:
这不是气功大师专用的吗?

网友:
应该是和触摸开关类似,两极有电容就可以亮

网友:
长见识了,之前经常卖广告放灯头入水就亮

网友:
原来用街面上见的用水发电的原理在这里啊

网友C:
里面有电池安装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有电池安装位吗

没有,直接塞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