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Emerson R48-2900U 通信电源拆解,求几个元件的型号

楼主(2019-10-10):
前几天拿到了一个艾默生 Emerson R48-2900U 通信电源,到手就是坏的,拆开看了下,一个开关管碎了,开关管控制级的几个电阻烧了,不知道手上有没有同型号的可以帮忙看一下那几个电阻的型号是多大?电源的做工非常棒,简直是那种艺术级别的,照片是单反拍的,为了尽可能清晰我已经尽量剔除了暖色调,由于没有专业的补光灯所以最终效果还是一般般,大家凑合着看吧,这样的设计简直令人神往!

正面看上去的样子,2900W 的电源体积并不大,三围(宽、高、深)大概是85x124x287mm

电源铭牌以及接线标识

后部接线口

前面板,上面是风扇,中间三个指示灯,下面有一个按下可以弹出来的提手,方面从机柜中提出来

前面板后面视角

拆开后,两块板子,上面是电源板下面是控制板

电源板俯视图

EMI 滤波部分

中间这个大的可能是 PFC 电感?

两个大电容,带竖状散热片的应该是整流桥

这个应该是主变压器和初级开关管部分

就是图上的这根管子炸掉了。后面焊点非常大加上巨大散热片,小功率烙铁要拆这个管子简直瑟瑟发抖~

主板背面。图上标识部分是 4 个炸掉的控制级电阻,求这几个电阻的阻值

炸掉的 4 个电阻分别是 R13 R14 R17 R18

最后这个是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
--------------------------------------------------------------------------------------------------------------

在老坛找到了炸掉的那四个电阻的标识了,标记为 4 个 R120,感谢 liruidoudou 提供的图片,下一步尝试修复看看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贵吧。就是我手头没有这个,刚买了个c24/48 1200的,还在路上呢。

网友B:
这堆电阻的右上角,也有6个类似的电阻,周围的走线、布局也差不多,自己参考一下,不过最好先将各元件拍照留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贵吧。就是我手头没有这个,刚买了个c24/48 1200的,还在路上呢。 ...

不贵也要 100 多啊 我这个坏的还 50 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堆电阻的右上角,也有6个类似的电阻,周围的走线、布局也差不多,自己参考一下,不过最好先将各元件拍照 ...

上面那 6 个标识是 15 毫欧的,不能肯定和下面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右边,那个接插件附近也有几个,是不是也是15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那个接插件附近也有几个,是不是也是15毫欧?

右边那里是次级的,应该和这个无关。这几个电阻看起来不像是控制级的,看电路是和控制板连接的,可能是检流用的?

网友C:
看上去很养眼啊
不过
这玩意要做什么用
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很养眼啊
不过
这玩意要做什么用

呃~谁知道呢,也许什么都不做,放在亚克力机箱里面当摆件也是不错的想法哦 个人觉得价值这个东西是人为创造的,当一个物品离开市场之后,它在经济学上的价值就不存在了,它的使用价值是由每个不同的使用者赋予的。也许这么美的东西不当艺术品太可惜了呢。

网友D:
修这玩意串灯泡估计得用碘钨灯才行

网友:
为啥不用手机拍呢,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这玩意串灯泡估计得用碘钨灯才行

别吓我!这种灯,地下室里记得好像还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吓我!这种灯,地下室里记得好像还真有!

电磁炉都得串一两百W灯泡才行,几十W的都常亮,这个将近3KW,至少得500W以上的碘钨灯才行

网友:
PFC管子炸了吧?

网友(2019-12-20):
我手上也有一台2005版的,拆开了还没有研究透彻, 想用STM32来驱动, 要驱动PFC和4路桥臂,困难不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别吓我!这种灯,地下室里记得好像还真有!

修好没,炸取样可能后级不保了

网友:
串200w灯泡勉强够用。
刚修好了个ER4850-A的,接口跟你这个一样,里面电路完全不一样。修好后开始加电灯泡不亮,主电源继电器工作,PFC工作,低压输出,灯泡亮。输入电压低保护,继电器关闭,灯泡灭。。。。。这样循环。其实这个时候电源已修好,所以说勉强够用。

网友:
当时遇到好几个中兴2400V4.3最好的DIY可调版本没要,就是看到外观都生锈了,里面很新,我就随便拿了个外观一般的,没有生锈自己拿回来,也有楼主这样的艾默生电源没要,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没,炸取样可能后级不保了

还没着手修,目前连那个 PFC 管子的散热器都拆不下扔着等以后买大功率的烙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