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最近流行的手扫感应灯!到手先拆了看看!

楼主(2019-10-10):
最近手扫感应灯很火!到手了!赶紧拆了看看!上图!做工不错!

网友:
我的刚安装好,没有拆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阻容降压,差评

网友:
传感器刚好没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差评

你确定?

网友:
这家的灯质量不错的,之前也是十几块一个,撸了几个,这次又下手撸了一个,虽然是放着吃灰,但还是想撸。这家的东西做工还是可以的,包装也是很好的,优惠价买实在是忍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反正对阻容降压没有好感,cbb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忍住 不能再撸了 家里已经好几个箱子的灯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差评

只是感应部分用阻容而已,驱动还是恒流的,用开关电源供电成本高功耗也高,一般厂不会用开关电源供电的,就连遥控风扇都是阻容供电,容易坏是电容质量不过关而已,电容质量过关的用几年都不会坏。

网友C:
光感量和亮灯时长能不能调节?

网友:
不错,也录了一个。这个比较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感量和亮灯时长能不能调节?

这个是手扫感应灯!不是光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手扫感应灯!不是光感的!

不是黑暗情况下手扫才亮吗?
光线充足情况下,手扫也亮吗?

网友:
同样录了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黑暗情况下手扫才亮吗?
光线充足情况下,手扫也亮吗?

这个带电源开关!电源开关打开后再手扫后灯才亮!再次手扫灯灭!待机时耗电0.5瓦!

网友D:
wago接线端子原装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ago接线端子原装带的?

是自带的!

网友E:
我发现线短了点,楼主拆开的图里面我都看不明白这个线我能不能直接换,就是不想将线给间断了,看到一个接插件的样子,不知道220v的是不是直接接这个接插件,要是的话,换线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线短了点,楼主拆开的图里面我都看不明白这个线我能不能直接换,就是不想将线给间断了,看到一个接插 ...

我的倒数第五张图片是电源线接线处!两芯电源线!蓝色线是接单快接件上了!棕色线是焊接到电源开关上的!其实换也是简单的!就是焊一下!或者再加个快接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倒数第五张图片是电源线接线处!两芯电源线!蓝色线是接单快接件上了!棕色线是焊接到电源开关上的! ...

哈哈,多谢,就是不想动烙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