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让小焊盘只吃很少的锡?

楼主(2019-10-10):
比如0603甚至0402贴片电容电阻这些,加热,送锡,吸遛一大坨焊点就形成了。
有办法让小焊盘只吃很少的锡么?锡细一点?锡抽得快一点?手法还不到家?

网友:
细焊丝                              hjgfjgbhugb

网友:
吸锡带,或者锡浆

网友:
头子细,锡丝细吧

网友:
一定要用助焊剂, 助焊剂帮助液态锡增加流动性, 流动性仍然不好的话提高温度

网友A:
0603的焊盘用0603的料不会说会留一坨在上面啊,烙铁头好用完全不会留多余的锡,而且锡点很饱满,

网友:
钢网印刷锡膏

网友:
助焊剂。有好的助焊剂的话,刀头,切一下焊盘,上面只有一点点锡,跟贴片机效果差不多。

网友B:
用刀头烙铁沿着切面刮一下就好了

网友:
要有一把焊嘴吃锡的好烙铁,并有合适的温度

网友C:
焊盘先上一次锡,为了保证上锡良好,敲板敲去多余的锡,
铬铁头用锡线挂锡,甩一下,去多余的锡, 还会挂少量锡

这时再进行焊接,就不会有多少锡了

网友:
用焊锡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03的焊盘用0603的料不会说会留一坨在上面啊,烙铁头好用完全不会留多余的锡,而且锡点很饱满, ...

我就是想让焊点不要那么饱满,太饱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头烙铁沿着切面刮一下就好了

我试过不行啊,不是送锡式的焊法基本都会扯边或拉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先上一次锡,为了保证上锡良好,敲板敲去多余的锡,
铬铁头用锡线挂锡,甩一下,去多余的锡, 还会挂少 ...

你们拿烙铁头粘锡后再去焊焊盘,这种方式焊点不会拉尖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拿烙铁头粘锡后再去焊焊盘,这种方式焊点不会拉尖么?

焊锡里带着的松香全部挥发完以前完成焊接就不会拉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不行啊,不是送锡式的焊法基本都会扯边或拉尖

锡丝或者助焊剂不行就是这样。

网友:
从来没研究过这玩意儿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拿烙铁头粘锡后再去焊焊盘,这种方式焊点不会拉尖么?

这种方式基本就保持微量的锡,没有机会拉尖,我这样焊贴片IC几乎和生产线出来的一样

拉尖是焊盘有足够的锡量但锡内焊助剂不够才会拉尖,当出现拉尖时再加点含助焊剂的锡线,或者用电阻脚醮点助焊剂同时用铬铁头点下焊点,尖部就圆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不行啊,不是送锡式的焊法基本都会扯边或拉尖

用白菜白光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