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被饿死的TBIT电话定位手表

楼主(2019-10-10):
拆解被饿死的电话定位手表
同事送我一块手表,孩子大了,用不到了。充电器找不到了,拿去鼓捣吧!
就是这货

背面

取下螺丝口胶帽,拧下四个螺丝。取下后盖

表内部

取出表芯后的前盖

表芯,带GPS天线

印刷GSM天线

有一张移动卡

不是流行的小卡,应该是以前的2G卡

OLED屏

编号和代码

电池充电激活

电池充电以后竟然可以启动

启动后的界面

全家福照片

拆完能用,考虑模块是不是可以藏到电动车里。

网友A:
楼主的电池充电有创意,带接线夹子。我零几年也是用万能充,和大头针导线,只不过都是导线芯拧紧固定。会用烙铁后尽量采用焊接,并在大头针部分包好橡皮膏避免碰一起短路,再涂好502胶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池充电有创意,带接线夹子。我零几年也是用万能充,和大头针导线,只不过都是导线芯拧紧固定。会用 ...

鼓捣电子玩意难免要给各种电池充电,预备不起那么多的各种接插件,两个鳄鱼夹解决,对付对付。

网友:
赶紧藏进电动车里面,18650锂电能用好久

网友:
牛屎堆里捡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