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了4个led射灯

楼主(2019-10-10):
都是LED坏了,全换新的

网友:
关键是不常修,灯珠没备件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灯珠有个罩子

网友:
估计是内部金线断裂失效,应该设计成倒装芯片的COB,果冻碰掉了都能发光,只不过变成了蓝光。

网友:
估计灯珠是热死的

网友A:
这种还时有遇到,连佛山照明这种正规大厂的灯也是一样,会不会是电源设计的问题不匹配电流过高?

网友:
不改驱动还得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时有遇到,连佛山照明这种正规大厂的灯也是一样,会不会是电源设计的问题不匹配电流过高? ...

电源设计没问题,20W的灯珠,实际功率16-1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