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酷火-水滴硅胶灯充电款改掉七彩灯珠

楼主(2019-10-10):
先看看这个灯,借卖家一张图

再借一张图

扒掉皮之后这个样子

底部的样子

充电红灯,充满灭

按下开关亮暖光灯

拍一下,暖光光灯灭,七彩光起

大概就是这么个呼吸七彩效果。

拆开看看里面,一节18650,一块充电小板

板子背面啥也没有

只能放一节电池

小板上一颗led指示灯充电,一颗按钮开关,一个usb母座,电池有插接口,其它都是焊接,偷工减料了

拆掉板子研究电路

打胶固定一下焊接线,容易断

研究了一下电路,4粒暖光灯并联,由1粒三极管控制,4粒七彩灯并联,由3粒三极管控制三种颜色。
七彩灯是共阳极的,NPN管子下拉。

想把它改掉,大晚上的七彩灯有点不爽,只想要一个普通的小夜灯,
于是断开3粒三极管的B极电阻,发现七彩灯是不亮了,但是拍一下亮暖光,再拍一下本来该亮的七彩断掉之后也不能亮,起不到小夜灯的效果了,只能换灯珠了。

第二部分:大家来找茬,LED灯珠分类眼花缭乱

之前晒了一盒灯珠,冰山一角。
今天抽空把它们分类一下。
先挑出来大个的,陶瓷基板。

密集恐惧症

逼死强迫症哈哈,6种不同的代表,其中一颗是唯一的。

有几颗LM317T调压芯片乱入

这是几颗仿流明的珠子,粉好多

这几颗珠子很有特色,回头测试一下

一些小贴片的代表

满天繁星

真的很接近的色

分成5类

又一批更小的,8类

几个落单的,好奇怪的没有粉的珠子

最后分成几十个小袋子装起了吃灰

眼不见为净哈哈

第三部分:换灯珠

找好了灯珠,就开始换。
第一步拆原灯珠,用电阻引脚弯成U字形可以一下拆掉6引脚的七彩灯珠

然后换上三粒小巧的暖光珠,分立代替6脚

颜色很暖,不错

加第二颗灯珠,这个是共阴的,里面也是三颗芯,不过颜色是一样的。

颜色也很暖

继续加上另外两颗

发现有一颗不亮,

原来是引脚定义不同,其余两颗是共阴,缺口为负极,这颗是共阳,缺口是正极,
看来用灯珠之前一定要测试

最后装螺丝搞定,图纸也很简单啦

一次闲的蛋疼的折腾哈哈

网友A:
偶看到3颗坏的,LZ赶紧挑出来

网友:
新一代灯神降世了

网友B:
老一代灯神远去了
新一代灯神出现了

楼主:
谢谢老板,哈哈,确实今天放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看到3颗坏的,LZ赶紧挑出来

是的,真仔细。有三粒断裂了,其它还好,哈哈

楼主:
愧不敢当。。。。。毕竟我只是打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一代灯神远去了
新一代灯神出现了

掩面而泣。。。。惭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偶看到3颗坏的,LZ赶紧挑出来

太坏咯,害我又仔细看了一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愧不敢当。。。。。毕竟我只是打工的

雷神过去也就是抡锤子一个石匠啊,我们看好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坏咯,害我又仔细看了一遍

谢谢捧场,图有点多,比较啰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神过去也就是抡锤子一个石匠啊,我们看好你!

这是政治任务,得改一个小夜灯用,不然谁花半天时间搞这么个破灯,眼都花了,以后再也不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政治任务,得改一个小夜灯用,不然谁花半天时间搞这么个破灯,眼都花了,以后再也不搞了。 ...

会巴结LD,更有前途了,

网友E:
好多的灯珠看的眼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的灯珠看的眼晕

专治密集恐惧症哈哈

网友:
有些灯珠看着不错,像是有飞利浦和科瑞的

网友F:
我也有个类似的灯!造型不一样!没有蜂鸣器!带有遥控器!没想过换灯!想过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类似的灯!造型不一样!没有蜂鸣器!带有遥控器!没想过换灯!想过换电池 ...

那个蜂鸣器是用于震动感应的,换电池吧

网友:
灯罩是软的?什么目的?